红外一体接收头的接收距离

楼主(2015-12-17):
手头一个项目需要使用红外低速通信,于是使用了红外发射管和一体接收头。 实验发现在大于5CM以上到十几米的距离内,都可以正常1200波特率通信,但是距离小于5cm时反而无法通信,示波器观察一体接收头的输出脚,没人任何低电平输出。
红外接收头内部的处理机制是怎样的?是什么原因导致近距离反而没有输出呢?有没有好的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太近信号太强,接收放大饱和了

网友B:
有可能是接收器饱和,还有可能是光路遮挡。
验证是否因为信号太强可以在近距离加半透遮光板来测试。光路遮挡可以通过观察、分析结构来判定。

网友C:
用过很多一体接收头,没发现距离很近堵塞的。接收和发射靠在一起也没问题。

楼主确定你的所谓一体头是这种吗?

楼主(2016-01-28):
是楼上那种,距离在4到5CM以内时,示波器显示输出引脚是高电平,远距离十几米到时没有任何问题。试过两种接收头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