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Keil MDK 结构体变量不能被赋值

楼主(2015-12-17):
各位大神,
小弟在用mdk编程时,发现我自定义的结构体变量不能被赋值,程序运行就显的固定几个值,在初始化后,设断点查看也是同样的情况,在debug模式下,强制赋值也不行。不用结构体变量就可以,多个结构体都是有这样的情况,有谁能帮忙解释下吗,谢谢。

网友A:
你都不贴代码,别人又不是神仙,怎么知道你是如何定义和使用结构体的?

网友B:
应该是你使用的问题把,代码还是要贴的,神仙~~~

网友C:
typedef struct
{
char Item;
int i;
}mystr;
int main(void)
{
        char c;
        int i;
        mystr a;
        while(1)
        {
                a.Item=c;
                a.i=i;
                c++;
                i++;
        }
}
怎么不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