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BQ34Z100的问题

楼主(2015-12-17):
我用BQ34Z100做电量监测,遇到些问题,望大神解答。
1.只有参考电路,且没有推荐值,请问如何来进行估算?
2.电量的检测是通过检测电阻两端的电压值而非电压差来得到的?
3.regin端为何加个mos管?

网友A:
BQ34Z100用户指南里应该有说明,可能是需要自己公式推导

网友B:
那些都是软件方面的问题了, 看手册的说法
Cell information is stored in the bq34z100-G1 in non-volatile flash memory. Many of these data flash locations are accessible during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and pack manufacture. They cannot, generally, be accessed directly during end-equipment operation. Access to these locations is achieved by using the bq34z100-G1’s companion evaluation software, through individual commands, or through a sequence of data-flash-access commands. To access a desired data flash location, the correct data flash subclass and offset must be known.
The bq34z100-G1 provides 32 bytes of user-programmable data flash memory.

网友A:
楼主关于BQ34Z100的电量监测是怎么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