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放大器为什么会自动输出波形.

楼主(2015-12-17):
大家好!
我想把一个频率大约16K 占空比大约20% 幅度大约30mV的脉冲放大,让单片机的中断接收.
我用了如下的放大电路. 但这个电路会自发生产如下图2的信号.

图2

我不输入信号,把C5断开,U1的1脚还会输出这样的信号?
请问应该怎样处理?
谢谢!
感激!!

网友A:
运放自激震荡了。

整体电路设计不好,三级运放,多了。
传感器输出只有30mV?

网友B:
目测第二级振荡,R9上并联个20p的电容看看,运放放大倍数不要搞太大,宁肯多级

网友C:
2级运放就可以了。最后一级运放连得对吗,没有反馈网络?

楼主:
传感器收到的信号是从弱到强的,弱的时候就几十个mV而已.因灯我想做到高灵敏的接收,..

R11 R1 R14 R13 的作用是什么啊?
我不太明白!

谢谢!!

网友D:
或者直接用个比较器得了,几十mV不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