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硬件I2C有什么BUG

楼主(2015-12-17):
STM32的硬件I2C有什么BUG呢?是否可以避免呢?

网友A:
很多人说STM32的I2C有BUG,但是我跑例程是好的,奇怪

网友B:
硬件设计有些复杂,也不能说是bug,只是有些不足,也有人稳定的运行过。所以有时候大家图省,也就模拟了。

网友C:
STM32做为slave模式有点问题吧

网友D:
做过stm32f103的硬件i2c,建议看看官方的例程,貌似要跳过什么,忘记了。我直接拿过来就可以用了。

网友E:
ST硬件本身的bug,需要编程避免,而且稳定性不是非常好。

网友F:
有没有Bug的芯片么?

网友G:
ST出了一个CPAL库,听说有效。

网友H:
一直用硬件的IIC 101 103 105 405 都用了没发现什么问题呀

网友I:
现在STM32的I2C BUG基本已经解决了
应用不高的场合可以试下STM32F0系列的,跟51一个价了。

网友J:
stm32f103的i2c的确是有些bug的,主要是输入时钟频率这里,不能太高

网友K:
STM32的IIC通讯有个bug。 因为ack信号时间很短暂,一旦错过了这个短暂的ACK信号,STM32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