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50HZ滤波放在运放前端还是输入部位呢?

楼主(2015-12-17):
做了一个1000倍放大器,发现50Hz干扰很严重,于是希望用陷波器滤掉50HZ的干扰,那么,问题来了~我该把陷波器放在哪个部分好?放在放大器前端还是放在输出部分?求各位同行分享经验~

网友A:
50Hz干扰很严重, 你最好先得找到受到干扰的途径. 避免干扰串扰放大是最好的.
单单考虑放在放大器前端还是放在输出部分?   那么前端会比较好

网友B:
确实,还没有摸清情况,最好别贸然行动。

网友C:
50hz,怎么好像电源的频率。。。莫非是电源不干净?

网友D:
放在输入前端的,这样可以把输入钱的信号中的50Hz的工频信号给滤除掉

网友E:
这个最好不要放在运放之前的,工频干扰是无处不在的。

网友F:
工频干扰无处不在的,在进行AD数据采集之前消除掉是最好的。

网友G:
会不会是1000倍的放大把50Hz干扰也给放大了吧

网友H:
能不能用陷波滤波把50Hz滤掉

网友I:
应该放在输入前端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