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ps61197使用问题

楼主(2015-12-17):
(无正文)

网友A:
这类芯片,基本装起来就能用。
仔细查硬件吧,连接关系、元件参数、焊接质量。

网友B:
图很模糊, 我看先检查使能脚, 和焊接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芯片,基本装起来就能用。
仔细查硬件吧,连接关系、元件参数、焊接质量。

我焊接两片板子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很模糊, 我看先检查使能脚, 和焊接问题吧

使能脚都用示波器量了,是ok的,请问你们有没有用过这类的芯片?

网友C:
那就在根据资料介绍的检查下该原理图的。

网友:
电路是参考手册上的推荐电路吗

网友D:
试试这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