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万用表表笔接触不良的测试与解决过程

楼主(2015-12-17):
新买的万用表,放置到二极管档、红黑表笔相接,蜂鸣器时响时不响,响得相当吃力。
于是怀疑电池没啥电了,更换新电池后问题依旧。

正当我怀疑自己第一次买万用表就买到了次品的时候,灵机一动,把剪刀两端分别插进万用表的红黑插孔里,发现蜂鸣器响得连贯、响亮。
于是确定是万用表的表笔问题。

于是我拿起剪刀,把万用表表笔头削了一遍,问题就解决了。

……
干了这么多年电工,第一次知道新的表笔欠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氧化了 ,不是欠削,
呵呵

难怪,我以为镀了一层什么保护的。

网友B:
有时候是笔的插头变型,要不然就是电表的插座故障了,线跟电表接触不好。

这三种我都遇过,不是换线就可以完全解决的。

网友B:
感觉妳很快乐,作业交给其他人做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妳很快乐,作业交给其他人做了吗?

没有,都是我自己做啊,但是我也要快乐啊,为什么不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是笔的插头变型,要不然就是电表的插座故障了,线跟电表接触不好。

这三种我都遇过,不是换线就可以 ...

你说的那三种我也见过,这个被氧化的笔头是第一次见~

楼主:
因为感觉要削笔头很奇怪,所以发出来集思广益一下想知道真正原因~

网友D:
这没啥奇怪的,表笔买的差的呗,用的劣质的材质极容易氧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感觉要削笔头很奇怪,所以发出来集思广益一下想知道真正原因~

这样也是分享经验,让我们不知道的长知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都是我自己做啊,但是我也要快乐啊,为什么不快乐

因为功课没写完,怕被老师当,所以会不快乐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那三种我也见过,这个被氧化的笔头是第一次见~

笔头看得到还好,还有第四种状况.

电表线中间的绞线,氧化接触不良,要把**割开来才看到绞线差不多断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因为功课没写完,怕被老师当,所以会不快乐呀?

说得好有道理

网友E:
我也新买了个万用表,发现表体本身做工非常好,但是表笔破塑料的,很烂,谁知道放仓库存了多少年了……

网友F:
见过的,表笔头氧化,处理一下就好了

网友G:
买福禄克的吧。质量真好。关键是测试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