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MCU – KEA] KEA128不能烧录。硬件电路是否有问题?

楼主(2015-12-17):
如图所示的接法对不对?
STM32能烧录。
KEA128就不能烧录?KEA64换成了KEA128了。

网友A:
确保NMI_b引脚为高电平,可以用JLink Commander看是否探测到内核,能探到内核后烧录个程序就正常了。
硬件需要注意:
NMI_b引脚外部上拉10K电阻,最好别用于其他功能
Reset_b引脚上拉10K电阻,对地并100nF电容
SWD_DIO上拉10K电阻
SWD_CLK下拉10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保NMI_b引脚为高电平,可以用JLink Commander看是否探测到内核,能探到内核后烧录个程序就正常了。
硬件 ...

NMI为3.17V。SWD的烧写电压与MCU一致为3.3V
RES脚为2.6V

网友A:
引用 楼主:
NMI为3.17V。SWD的烧写电压与MCU一致为3.3V
RES脚为2.6V

电路图上标的电源5V供电,如果VDD和NMI电压接近就没啥问题。
是否有用示波器看Reset_b引脚波形或万用表直流档测电压?
使用的什么仿真器?如果是JLink,那么打开JLink Commander就能看看是否探测到芯片内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上标的电源5V供电,如果VDD和NMI电压接近就没啥问题。
是否有用示波器看Reset_b引脚波形或万用表直 ...

JLINK是我在STM32上他就默认装了。不知道JLink Commander在哪里???
使用的是万用表直流电压挡测的。
使用J-LINK-ARM V8仿真器

这是设置JLINK的界面。不知道如何设置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JLINK是我在STM32上他就默认装了。不知道JLink Commander在哪里???
使用的是万用表直流电压挡测的。
使 ...

以下是用FRDM-KE02Z板载OpenSDA仿真器改成JLink后探测到开发板上KE02芯片的Cortex内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用FRDM-KE02Z板载OpenSDA仿真器改成JLink后探测到开发板上KE02芯片的Cortex内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用FRDM-KE02Z板载OpenSDA仿真器改成JLink后探测到开发板上KE02芯片的Cortex内核。

这是M3 STM32的。

网友A:
连内核都没探测到,STM32的内核倒是探测到了。
可能原因还是硬件电路有问题,按照2楼回复改一下电路试试。
如果你的JLink是正版的,那么可以尝试去Segger官网升级一下以便支持新型号芯片。山寨的话升级就有风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内核都没探测到,STM32的内核倒是探测到了。
可能原因还是硬件电路有问题,按照2楼回复改一下电路试试 ...

试过上拉NMI,没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试过上拉NMI,没用

带坑的是第一脚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带坑的是第一脚吧?

对的 你这个芯片左侧最上面就是1脚,万用表都测过了芯片引脚与焊盘可靠连接了?
通常按照2楼那么接,不需要外部晶振情况下JLink都能探测到内核。只要探测到内核,通常就可以正常烧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 你这个芯片左侧最上面就是1脚,万用表都测过了芯片引脚与焊盘可靠连接了?
通常按照2楼那么接,不需 ...

电源电压5V NMI4.8V RES4V还是不可以!

网友B:
测试现成的板子能够下载吗?先排除下载器支持这个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现成的板子能够下载吗?先排除下载器支持这个不

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 你这个芯片左侧最上面就是1脚,万用表都测过了芯片引脚与焊盘可靠连接了?
通常按照2楼那么接,不需 ...

能识别了,但不知道如何 通过S32DS下载

网友C:
复位电路、电源,时钟测过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识别了,但不知道如何 通过S32DS下载

看你的JLink升级过能探测到内核了,这至少说明最小系统硬件电路没啥问题了。
使用S32DS集成开发环境时报错还是什么?能否截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JLink升级过能探测到内核了,这至少说明最小系统硬件电路没啥问题了。
使用S32DS集成开发环境时报 ...

选的是这个跳出的是小款图的那个

网友D(2017-06-22):
刚开始学,也碰到各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开始学,也碰到各种问题

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