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220V转5V电源芯片(SG6848)烧毁

楼主(2015-12-17):
(无正文)

网友A:
MOS也穿了吧?…电源故障、器件品质均有可能!…

网友B:
建议图片贴清楚些

网友C:
这图贴的,好小

网友D:
R3用的是0805还是1206?如果功率不大,这个地方用1206的电阻一般不会坏。
你可以把这个电阻的阻值减小一点,或是取消这个电阻,但改了之后会影响EMC。也可以在这电阻上面再叠加一个电阻,相信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R18在哪里?图里面没找到啊

楼主:
不好意思,刚认真看了下,之前的图片确实不太清楚,而且是另一个相似产品上的,下面重发一下:

原理图中的反馈绕组实际是32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图片贴清楚些

明明是很清楚的图片,不知道为什么贴上来就不清楚了,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R3用的是0805还是1206?如果功率不大,这个地方用1206的电阻一般不会坏。
你可以把这个电阻的阻值减小一点 ...

有道理,这个电阻是1206的封装,正常来说发生过流时SG6848应该是有保护的,但不知为什么还是被烧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图片贴清楚些

图片本来很清楚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传上来之后就不清楚了

网友B:
这还是不够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还是不够清楚啊

我也是醉了 怎么传都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