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大家这个电路

楼主(2015-12-17):
请教这个电路的原理,或者告诉我相关的教材也行,能否详细的讲讲是如何实现振荡的 谢谢

网友A:
好像是叫双管推挽振荡电路

网友B:
感觉像是模拟电路当中的推挽功率放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叫双管推挽振荡电路

能不能讲讲怎么振荡的啊?

网友C:
查“多谐振荡器”。

大概是:
一个管导通,通过电容把另一管基极拉低,使其截至;
电容充电,后者的基极开始升压,直至导通;
后者通过电容把前者拉低,然后重复。
有意思的是谁先导通:硬件的差别,总有一个抢先;随后进入振荡。

网友D:
分析下三极管导通就差不多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讲讲怎么振荡的啊?

万事问百度

网友E:
将两个管并排放,就能看明白是无稳态电路。

网友F:
顶顶,希望有高人指点一下。我对电路分析也是不懂,都是自己在看,有没有这方面的教材学习一下,特别是开头电源部分的。

网友E(点评):
百度“无稳态电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先把電路圖記下來丶背起來,包准您自然懂了一半,三個月后憑記憶畫得出電路才算數。 ...

谢谢。是个方法,还有就是自己想要去改造,去设计的时候才会对电路有更深的了解。

网友H:
互补推挽啊。电容充放电。

网友I(点评):
“互补”在哪里?

网友J:
背下来就能明白“振荡原理”?好方法!
你不想去设计去改进去运用,那你学它原理何用,只为去诈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