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求教:ICL7662/7660负电平的LC带阻滤波

楼主(2015-12-17):
我用ICL7660A(后来换了ICL7662)搭了一个负电源,发现有5K的杂波比较严重(电荷泵的充放电所致,正常范围),于是搭建了滤波器,一开始我用了两组四阶的无源低通LC滤波
,有效果但是不满意,后来我想用这样的LC带阻滤波器,但是发现输出的波形不对,输出了正点平而不是应有的-12V,我想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直接对地短路了。

为什么要串联C3,怕纹波过不去吗?

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