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关于DSP2812实时采样后进行FIR滤波并输出

楼主(2015-12-17):
如图,这是我进行FIR滤波后经过D/A转换输出的图形?想请教为什么会出现像延时一样的近似横线

楼主:
这是输出后的图波形

楼主:
求救大神:'(:'(:'(

网友A:
程序?输入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输入波形?

采集的信号为50Hz的正弦波:采集400个点:下面是A/D中断中的函数

        if (m==400)
                {
                fir();//启动FIR滤波
                StartCpuTimer0();//开始D/A输出
                m=0;
                }

以下是FIR中的程序
void fir()
{
       int m,n;
    unsigned int *x;

   for(n=0;n<399;n++)
  {     x=&input[n];     //指针指向每次导入的数据
        yn=0.0;        //每做完一次乘累加后,把值赋给输出coefficient1后重新归0;
        for(m=0;m<N-1;m++)
            yn+=BB[m]*(*(x++));//做N次的乘累加
       coefficient1[n]=yn;//赋值
  }
         }

网友B:
别做FIR前的波形输出去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做FIR前的波形输出去看看吧

屏蔽FIR前波形是正确的,貌似是因为在采完400个点后再滤波需要的时间大于我的采样时间,还有待验证

网友C:
边采样变输出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