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5 模拟uart串口

楼主(2015-12-17):
STM8s005 用IO口模拟uart串口

楼主:
如何使用定时器、中断来实现,新手,求大神们指教

楼主:
#include "io2uart.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unsigned char bbb;
#define RXD_IN  (GPIO_PIN_4)                    //RXD   PD4
#define TXD_OUT (GPIO_PIN_3)                    //TXD        PD3

void IOInit(void)
{
    GPIO_Init(GPIOD, RXD_IN, GPIO_MODE_IN_PU_NO_IT);

    GPIOD->DDR |= TXD_OUT;//输出模式
    GPIOD->CR1 |= TXD_OUT;//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D,TXD_OUT,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nCount)
{
    for (; nCount != 0; nCount--);
}

void SEND_1(void)
{
    GPIOD->ODR |=0x08;  //PD3=1,TXD
}

void SEND_0(void)
{
    GPIOD->ODR &=0xFE;  //PD3=0,TXD
}

void WriteByte(unsigned char sdata)   //波特率4800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value=0;
    static int xxx = 550;

    //发送起始位
    SEND_0();
    Delay_us(xxx);//45

    //发送数据位
    for(i=0;i<8;i++)
    {
        value=(sdata&0x01);      //先传低位
        if(value)
        {
            SEND_1();
        }
        else
        {
            SEND_0();
        }
        Delay_us(xxx);//40
        sdata=sdata>>1;
    }

    //停止位
    SEND_1();
    Delay_us(xxx);  //50
}

unsigned char Read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value=0;
    while(1)
    {
        if(!(GPIO_ReadInputData(GPIOD)&0x10))   //RXD_IN
        {
            //等过起始位
            Delay_us(550);

            //接收8位数据位
            for(i=0;i<8;i++)
            {
                value>>=1;
                if((GPIO_ReadInputData(GPIOD)&0x10))      //RXD_IN
                {
                    value|=0x80;
                }
                Delay_us(550);
            }

            Delay_us(550);

            return value;
        }
    }
}

unsigned char ReadAndWrite(unsigned char *RBuf)
{
   GPIOD->ODR |= RXD_IN;
    RBuf[0]=ReadByte();
    WriteByte(RBuf[0]);

    return 1;
}

void main( void )
{
    IOInit();
    __enable_interrupt();
    while(1)
    {
         ccc=ReadAndWrite(ReadBuf);
    }
}

目前实现了使用延时能够接收、发送数据,可是一直调用ReadAndWrite(ReadBuf);   是不行的,求个使用中断、下降沿来触发

网友A:
你好,我在研究和你同样的问题,不过我的是stm8l的单片机!有兴趣和我交流一下吧。 我的qq531338045

网友B:
硬件电路控制也可以实现吧。

网友C:
void SEND_1(void)   {       GPIOD->ODR |=0x08;  //PD3=1,TXD   }  ,,这个不是很懂,请教!!!

网友D:
官方方案:http://www.st.com/web/catalog/to ... 807/SS1754/PF257991,请仔细阅读相关文档说明

网友E(点评):
全英文,看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void SEND_1(void)   {       GPIOD->ODR |=0x08;  //PD3=1,TXD   }  ,,这个不是很懂,请教!!! ...

TXD引脚输出高电平

网友A: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还没有,有方案吗

网友A:
我用你的程序,用串口助手仿真,完全没反应啊。。。
不过你要用中断的话,在中断处理函数里调用你的ReadAndWrite()函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你的程序,用串口助手仿真,完全没反应啊。。。
不过你要用中断的话,在中断处理函数里调用你的ReadA ...

波特率是4800哦,用串口调试时接收发送数据是没有问题的哦,用中断试了下,在中断中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波特率是4800哦,用串口调试时接收发送数据是没有问题的哦,用中断试了下,在中断中挂了 ...

你可以给我个邮箱吗?我想和你交流一下

楼主:
stm8s_it.c文件
INTERRUPT_HANDLER(EXTI_PORTD_IRQHandler, 6)
{
   ReadAndWrite(ReadBuf);
}

main.c文件
#define        VM_UART_TXD_PORT_IN       GPIOD->DDR &= ~(GPIO_PIN_4);GPIOD->CR1 |=  (GPIO_PIN_4);GPIOD->CR2 &=  (~GPIO_PIN_4)  //设定为输出
#define        VM_UART_RXD_PORT_INT_IN    GPIOD->DDR &= ~(GPIO_PIN_3);GPIOD->CR1 |=  (GPIO_PIN_3);GPIOD->CR2 |=  (GPIO_PIN_3) //只上拉输入 不中断
//设置为可中断输入

void GPIO_init(void)
{
    EXTI->CR1 &= (uint8_t)(~EXTI_CR1_PDIS);
    EXTI->CR1 |= (uint8_t)(0x80);//下降沿触发

    VM_UART_TXD_PORT_IN;
    VM_UART_RXD_PORT_INT_IN;
}

void main( void )
{
    IOInit();
    GPIO_init();
     __enable_interrupt();
    while(1)
    {
    }
}

使用外部中断,下降沿触发中断,接收数据(其他代码不变)

网友F(2016-07-11):
引用 网友C:
void SEND_1(void)   {       GPIOD->ODR |=0x08;  //PD3=1,TXD   }  ,,这个不是很懂,请教!!! ...

发送起始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