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f4的内部 flash怎么当eeprom存储数据

楼主(2015-12-17):
stm8s的有专门的内部eeprom数据存储寄存器,stm32f030f4的没有,有人做过这方面的试验吗?求教!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想要验证什么呢?

楼主:
我要这个擦写过程的操作程序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要这个擦写过程的操作程序参考

好像相关的datasheet文档有提到。。。

楼主:
中文的?是说明还是操作程序例程

网友C:
楼主是想用Flash虚拟EEPROM对吧,这个直接百度就有不少例程呢

网友D:
可以直接读写,但是改写的话需要整块擦除。

网友:
直接做读写flash实验不更好吗

楼主:
直接做读写flash是的,有成功的例程吗?

网友E:
直接读写flash,应该很多的,也可以去官网下例程

网友F(2020-01-11):
正需要做一个实验  太谢谢了  5楼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