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怎么打开别人的程序找不到新唐的MCU

楼主(2015-12-17):
我用keil5已下载了驱动,新建工程,在Software packs 可以找到该型号,但如果我打开网上下载的新唐的程序,会提示找不到该型号,自己手动去找就没有software packs 这一项,为什么??

网友A:
可以试着让我们FAE帮你解决下。

网友B:
找不到型號的話,可能要去設定Device Database,可以參考下圖,記得要選NuMicro的databa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型號的話,可能要去設定Device Database,可以參考下圖,記得要選NuMicro的database

...

Device Database 里可以找到型号,
但在Device 里选择不了NuMicro

网友C:
BZ回家啦

网友D:
打开的方式不正确,要在包管理器里安装上后才可以找得到。

网友E:
新安装的时候都是不支持的,需要在线通过pack安装管理器安装上你要的那个系列的开发支持包,然后重启软件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F:
keil5的话是不是得下载那个库文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