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69I试用】+ 上电检测

楼主(2015-12-17):
第三篇  上电初体验

继第二篇的硬件分析之后,接着给大家进行模块评测,这次仅仅是针对模块上电后自带系统运行状况给以大概的介绍和分析。

从第二篇我们得知,模块自带ST-LINK/V2 调试接口,通过MINI type-B USB 接口和电脑连接。
实现在线调试和代码下载功能。

连上MINI-USB 数据线后,电脑端出现驱动安装提示。如下图所示。

安装完成后出现盘符。如下图所示。

同时打开电脑的设备管理器,出现ST-LINK的虚拟串口,如下图所示。

模块上电后的主界面如下图所示;

在主界面上,我们可以看到有7个图标和右边一个MCU运行状态指示框,其中包含ST的标志** (花蝴蝶)。

7个小图标包括:audioplayer, video player, games, audio recorder, touch GFX, home alarm systeminfo.

主界面右侧模块运行图:

模块背面的指示灯:

指示灯特写:

由于模块的显示屏带触摸功能,我们可以试着点击每个小图标看看里面包含哪些内容。

点击audio player 图标:

右上角是返回主菜单按钮:

音量调节滑行按钮:

控制按钮:

点击 add folder 按钮:

点击 video player 图标:

点击 play video 按钮:

点击games 图标:

点击audio recorder 图标:

点击touch GFX 图标:

同时左侧的用户指示灯点亮:

下面是各个点击各个菜单后出现的内容:

点击home alarm 图标:

点击 system info 图标:

模块自带的系统运行还是比较流畅的,没有出现卡顿的现象,就是在返回主菜单的时候有一些卡顿。

下一步主要针对模块的不同接口进行单独的测试,必要的时候可以将中间数据显示到显示屏上。

敬请期待...

网友A:
不错,表示很期待啊!!!

网友B:
这两天太忙了,还没来得及细看,开发板是可以直接下载程序,不用再买一个ST-link的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两天太忙了,还没来得及细看,开发板是可以直接下载程序,不用再买一个ST-link的是吧? ...

看lz分析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表示很期待啊!!!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天太忙了,还没来得及细看,开发板是可以直接下载程序,不用再买一个ST-link的是吧? ...

不用的。自带的。

网友C:
不喜欢抢这种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喜欢抢这种模式

不是抢了。是申请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抢了。是申请啊。

跪求链接

网友D:
我也申请了,怎么没有回音了

楼主:
申请活动已经结束了。要多来论坛转转啊。密切关注活动。才能有收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申请了,怎么没有回音了

可能数量有限。下次一定有机会的。

网友E:
模块自带ST-LINK/V2 调试接口

能用JLINK吗

楼主:
不带JLINK接口啊。没有办法连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