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51通讯协议—和校验

楼主(2015-12-17):
#include "at89x52.h"
/***************************************************
*          类型定义,方便代码移植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typedef char            INT8;
typedef int             INT16;
typedef long            INT32;
typedef bit             BOOL;
/***************************************************
*          大量宏定义,便于代码移植和阅读
***************************************************/
//-------------------------------- //----头部----
#define DCMD_CTRL_HEAD1      0x10  //PC下传控制包头部1
#define DCMD_CTRL_HEAD2      0x01  //PC下传控制包头部2
                                   //----命令码----
#define DCMD_NULL            0x00  //命令码:空操作
#define DCMD_CTRL_BELL       0x01  //命令码:控制蜂鸣器
#define DCMD_CTRL_LED        0x02  //命令码:控制LED
#define DCMD_REQ_DATA        0x03  //命令码:请求数据
                                   //----数据----
#define DCTRL_BELL_ON        0x01  //蜂鸣器响
#define DCTRL_BELL_OFF       0x02  //蜂鸣器禁鸣
#define DCTRL_LED_ON         0x03  //LED亮
#define DCTRL_LED_OFF        0x04  //LED灭
//-------------------------------- //----头部----
#define UCMD_CTRL_HEAD1      0x20  //MCU上传控制包头部1
#define UCMD_CTRL_HEAD2      0x01  //MCU上传控制包头部2
                                   //----命令码----
#define UCMD_NULL            0x00  //命令码:空操作
#define UCMD_REQ_DATA        0x01  //命令码:请求数据
#define CTRL_FRAME_LEN       0x04  //帧长度(不包含数据和校验值)
#define CHECKSUM_LEN         0x01  //检验值长度
#define EN_UART()            ES=1 //允许串口中断
#define NOT_EN_UART()        ES=0 //禁止串口中断
#define BELL(x)             {if((x))P0_6=1 ;else P0_6=0;} //蜂鸣器控制宏函数
#define LED(x)              {if((x))P2=0x00;else P2=0xFF;}//LED控制宏函数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define HIGH                1
#define LOW                 0
#define ON                  1
#define OFF                 0
#define NULL                (void *)0

楼主:
//使用结构体对数据包进行封装方便操作数据
typedef  struct _PKT_SUM
{
UINT8 m_ucHead1;       //首部1
UINT8 m_ucHead2;       //首部2
UINT8 m_ucOptCode;     //操作码
UINT8 m_ucDataLength;  //数据长度
UINT8 m_szDataBuf[16]; //数据
UINT8 m_ucCheckSum;    //CRC16为2个字节
}PKT_SUM;
//使用共用体再一次对数据包进行封装操作数据更加方便
typedef union _PKT_SUM_EX
{
PKT_SUM r;
UINT8 p[32];
} PKT_SUM_EX;
PKT_SUM_EX    PktSumEx; //定义数据包变量
BOOL  bLedOn=FALSE;     //定义是否点亮LED布尔变量
BOOL  bBellOn=FALSE;    //定义是否蜂鸣器响布尔变量
BOOL  bReqData=FALSE;   //定义是否请求数据布尔变量

楼主:
/****************************************************
** 函数名称: CheckSum
** 输    入: buf 要校验的数据;
             len 要校验的数据的长度
** 输    出: 校验值
** 功能描述: 计算校验和
*****************************************************/
UINT16 CheckSum(UINT8 *buf, UINT8 len)
{
   UINT8 i=0,Sum=0;
   for (i=0;i<len;i++)
   {
    Sum+=*buf++;
   }
   return Sum;
}
/*************************************************************
* 函数名称:BufCpy
* 输    入:dest目标缓冲区;
           Src  源缓冲区
           size 复制数据的大小
* 输    出:无
* 说    明:复制缓冲区
**************************************************************/
BOOL BufCpy(UINT8 * dest,UINT8 * src,UINT32 size)
{
    if(NULL ==dest || NULL==src ||NULL==size)
    {
     return FALSE;
    }
do
{
  *dest++ = *src++;
}while(--size!=0);
return TRUE;
}

楼主:
/****************************************************
** 函数名称: UartInit
** 输    入: 无
** 输    出: 无
** 功能描述: 串口初始化
*****************************************************/
void UartInit(void)
{
SCON=0x40;
T2CON=0x34;
RCAP2L=0xD9;
RCAP2H=0xFF;
REN=1;
    ES=1;
}
/****************************************************
** 函数名称: UARTSendByte
** 输    入: b 单个字节
** 输    出: 无
** 功能描述: 串口 发送单个字节
*****************************************************/
void UARTSendByte(UINT8 b)
{
   SBUF=b;
  while(TI==0);
  TI=0;
}

楼主:
/****************************************************
** 函数名称: UARTSendByte
** 输    入: b 单个字节
** 输    出: 无
** 功能描述: 串口 发送单个字节
*****************************************************/
void UartSendNBytes(UINT8 *buf,UINT8 len)
{
     while(len--)
     {
         UARTSendByte(*buf++);
     }
}
code INT8 HexTable[16]={'0','1','2','3','4','5','6','7','8','9','A','B','C','D','E','F'};
void UARTCiPrintfString(const INT8 *str)
{
     while(str && *str)
     {
        UARTSendByte(*str++);
     }
}
void UARTCiPrintfVal(UINT8 *str,UINT32 val,UINT8 show)
{
     UINT8 i=0;
     UINT8 buf[10]={0};
  UARTCiPrintfString(str);
     if(10 == show)
     {
         for(i=0; i<10 ;i++)
         {
             buf[i]=(UINT8)('0'+val%10);
             val/=10;
         }
         for(i=9;i>=0;)
         {
             if('0' == buf[i])
             {
                 i--;
             }
             else
             {
                break;
             }
         }
         while(1)
         {

             UARTSendByte(buf[i]);
             if(!i)
             {
                 break;
             }
             i--;
         }
     }
     if(16 == show)
     {
        UARTSendByte('0');
     UARTSendByte('x');
        i=28;
        while(i)
        {
            if(0  == ((val>>i) &0x0f))
            {
                i=i-4;
            }
            else
            {
                break;
            }
        }
        while(1)
        {
            UARTSendByte(HexTable[(val>>i) &0x0f]);
            if(!i)
            {
                break;
            }
            i=i-4;
        }
     }
     UARTCiPrintfString("\r\n");
}

楼主:
#define DEBUGMSG   UARTCiPrintfString
#define DEBUGMSGEx UARTCiPrintfVal
/****************************************************
** 函数名称: main
** 输    入: 无
** 输    出: 无
** 功能描述: 函数主题
*****************************************************/
void main(void)
{
     UINT8 i=0;
  UINT8 ucCheckSum=0;
  UartInit();//串口初始化
  EA=1;      //开总中断
     while(1)
     {
          if(bLedOn)  //是否点亮Led
    {
       LED(ON);
    }
    else
    {
       LED(OFF);
    }
    if(bBellOn)//是否响蜂鸣器
    {
       BELL(ON);
    }
    else
    {
       BELL(OFF);
    }
    if(bReqData)//是否请求数据
    {
       bReqData=FALSE;
    NOT_EN_UART(); //禁止串口中断
    PktSumEx.r.m_ucHead1=UCMD_CTRL_HEAD1;//MCU上传数据帧头部1
    PktSumEx.r.m_ucHead2=UCMD_CTRL_HEAD2;//MCU上传数据帧头部2
    PktSumEx.r.m_ucOptCode=UCMD_REQ_DATA;//MCU上传数据帧命令码
    PktSumEx.r.m_ucCheckSum=CheckSum(PktSumEx.p,CTRL_FRAME_LEN+PktSumEx.r.m_ucDataLength);//计算校验值
         //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有时写数据长度不一样,导致PktSumEx.r.m_ucCheckSum会出现为0的情况,所以使用BufCpy将校验值复制到相应的位置
    BufCpy(&PktSumEx.p[CTRL_FRAME_LEN+PktSumEx.r.m_ucDataLength],&PktSumEx.r.m_ucCheckSum,CHECKSUM_LEN);
    UartSendNBytes(PktSumEx.p,CTRL_FRAME_LEN+PktSumEx.r.m_ucDataLength+CHECKSUM_LEN);//发送数据
    EN_UART();//允许串口中断
    }
     }
}

楼主:
/****************************************************
** 函数名称: UartIRQ
** 输    入: 无
** 输    出: 无
** 功能描述: 串口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UartIRQ(void)interrupt 4
{
     static UINT8  uccnt=0;
         UINT8  uclen;
   UINT8  ucCheckSum;
     if(RI) //是否接收到数据
     {
        RI=0;
        PktSumEx.p[uccnt++]=SBUF;//获取单个字节
        if(PktSumEx.r.m_ucHead1 == DCMD_CTRL_HEAD1)//是否有效的数据帧头部1
        {
           if(uccnt<CTRL_FRAME_LEN+PktSumEx.r.m_ucDataLength+CHECKSUM_LEN)//是否接收完所有数据
           {
              if(uccnt>=2 && PktSumEx.r.m_ucHead2!=DCMD_CTRL_HEAD2)//是否有效的数据帧头部2
              {
                 uccnt=0;
                 return;
              }
           }
           else
           {
        uclen=CTRL_FRAME_LEN+PktSumEx.r.m_ucDataLength;//获取数据帧有效长度(不包括校验值)
     ucCheckSum=CheckSum(PktSumEx.p,uclen);//计算校验值
          //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有时写数据长度不一样,导致PktSumEx.r.m_ucCheckSum会出现为0的情况,所以使用BufCpy将校验值复制到相应的位置
     BufCpy(&PktSumEx.r.m_ucCheckSum,&PktSumEx.p[uclen],CHECKSUM_LEN);
     //DEBUGMSGEx("ucCheckSum:=",ucCheckSum,16);
     //DEBUGMSGEx("PktSumEx.r.m_ucCheckSum:=",PktSumEx.r.m_ucCheckSum,16);
     //DEBUGMSG("CheckSuming ...\r\n");
     if(ucCheckSum!=PktSumEx.r.m_ucCheckSum)//校验值是否匹配
     {
         uccnt=0;
         return;
     }
    // DEBUGMSG("CheckSum OK\r\n");
              switch(PktSumEx.r.m_ucOptCode)//从命令码中获取相对应的操作
              {
                case DCMD_CTRL_BELL://控制蜂鸣器命令码
                {
      if(DCTRL_BELL_ON==PktSumEx.r.m_szDataBuf[0])//数据部分含控制码
      {
         bBellOn=TRUE;
      }
      else
      {
         bBellOn=FALSE;
      }
                }
                break;
                case DCMD_CTRL_LED://控制LED命令码
                {
      if(DCTRL_LED_ON==PktSumEx.r.m_szDataBuf[0])//数据部分含控制码
      {
         bLedOn=TRUE;
      }
      else
      {
         bLedOn=FALSE;
      }
                }
                break;
                case DCMD_REQ_DATA://请求数据命令码
                {
                     bReqData=TRUE;
                }
                break;
              }
              uccnt=0;
              return;
           }
        }
        else
        {
            uccnt=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