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LIS3DH芯片的ADC使用问题

楼主(2015-12-17):
现在板上有一个精度要求不高的AD需求,正好有一片LIS3DH芯片,就顺手用上了,目前情况:采用ADC测量温度没有问题,但是采集外部电压信号时数据有些没有头绪,比如外部直接接GND,采集到0x7f00,接电源端采集到0x8000.不知道哪位大侠有用过这款芯片,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谢谢!。(注:Vdd:3.3V, Vdd_IO:1.8V, i2c通信,id读取、寄存器读写都没有问题)

楼主:
补下测试用的代码:
init:
reg4 = 0x88;
reg1 |= 0x10;
tempc_cfg = 0xC0;
while(1):
if status_aux & 0x01:
read adc_L;
read adc_H;

网友A(2016-01-27):
和你一样的结果......

网友B:
没有LIS3DH的芯片手册吗

网友A:
有手册, 手册里没有讲量程。

已经反复证实, ADC 2,3悬空,数据会变化。  连接分压电阻电容,就是固定的0x7f00

ADC3 选择内部温度传感器,有数据输出,手摸,数据变大,离开,变小,看起来温度正常。

网友C:
你的adc有没有校准啊

网友D(2016-10-14):
各位大虾,你们这个问题后来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上面的一样问题,请不吝赐教?

网友E(2016-11-23):
你好楼主! 我在调lis3dh的 adc 遇到楼主一样的问题 GND读数 7f00h VCC 800h ,手册上啥都没说,请教下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