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求教xtr111使用问题跪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5-12-17):
按照demo板答了一块4-20ma输出的电路板,所有元器件都是按照demo里面的。电路图如下

TB1开关电源 输入24v
TB3 输入5v
TB4 输入3.5v
现在用万用表测试下来IS输出电压比vsp输出低0.7v,OD,和EF都输出5.22v  。RSeT端是3.5v。不接负载情况下测试TB2输出电压在10.5v左右。
将TB2接入249欧姆电阻测试电压就为零。也没有电流输出,跪求高人指点

网友A:
这个可以算是电流变送器的设计的方案。

网友B:
这样的设计我先去也搭一个实际的电路来实现下的。

楼主:
问题找到答案了,明天试试看

楼主:
问题解决

网友C:
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呢

OD忘记接地了,OUTPUT Dis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