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串口输出MMA7455的三轴加速度,每个都是0

楼主(2015-12-17):
楼主找到一个MMA7455的历程,测出三轴加速度为aa[x],aa[y],aa[z];
自己强行凑了一个串口输出程序,但是输出的三轴加速度都显示乱码,用十六进制显示的话,也会看出加速度是随着模块运动而改变的,这个值应该就是我需要的值;
写了一个十进制一位一位输出的程序,但是处理之后再输出,加速度就一直是0了;
所以现在想问一下,MMA7455测得的是不是八位二进制的值?这个值我怎么转化为十进制,再用串口一位一位输出?
测试程序是原使用模拟SPI测得MMA7455的值的历程;下面的是我对aa[x]做的处理,一位一位输出G1,G2,G3都是0,想要输出的十进制的每一位数。
void Data_Deal1()
{
  uint NumA=0;
  uint k=1;
  while(aa[x]){
    NumA += (aa[x]%2) * k;
    aa[x] /= 2;
    k *= 2;
  }
  G1=(NumA/100+0x30);
  G2=((NumA%100)/10+0x30);
  G3=(NumA%10+0x30);
}

网友:
推荐使用mpu6050的芯片

网友:
这个的融合算法也存在了。

网友A:
你仿真测试的数据有没有

网友A:
是不是串口配置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