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芯片引脚跳线

楼主(2015-12-17):
由于设计时没有考虑周全,现在需要用的芯片的某个引脚,但是当时没有引出引脚,这么细怎么跳线呢。麻烦,重新设计时间有不允许了,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不小心就会引脚短路的

网友B:
没有好办法,只能飞线

网友C:
这个需要很好的焊接技术的,相邻两管脚间的间隙非常小的。

网友D:
这个是考虑硬件工程师的细致的,两管脚间隔只有0.5mm的。

网友E:
这个就要考究焊工技术了,只能飞线了

网友F:
你要在430上面跳线比较难。在电阻电容元件焊点上面焊接吧。不然基本不可能

网友G:
这个的确对熟练的硬件开发人员来说不是难事的。

网友H:
用细的漆包线试试

网友:
直接使用铜丝引线

网友:
或者刮开铜皮直接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