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参考电压

楼主(2015-12-17):
DSP的AD采样有两个参考输出引脚ADCREFP和ADCREFM,是一定要通过10uf的电容接地吗?
可不可以采用外置的电压输入?还有如果把参考引脚的电容拔掉,也就是ADCREFP和ADCREFM直接连接到外部的的参考电压上会不会存在输出冲突,从而烧坏芯片?

网友A:
参考输出引脚接电容是退耦电容吧

网友B:
参考电压首先要求就是稳定,可以在该引脚上并联一个滤波电容的。

网友C:
这个楼上说的是,参考电压的首先考虑的是稳定的。

网友D:
说的ad的参考电压,还是需要多用心设计的,这个关系到AD采集的数据的准确度的。

网友E:
AD 采集参考电压的设计宜采用小容量的滤波电容来处理,保证其稳定性的。

网友F:
首先需要确保参考电压稳定,这个很有必要的。

网友G:
是一定要通过10uf的电容接地吗

也不一定是10uf,楼上都说的不错,主要是为了稳定,可以加个大的并上个小的电容

网友G:
ad的参考电压关系到AD采集的数据的准确性

网友H:
参考电压是可以采用外部的
电容也是手册建议的   最好加上

网友I:
这个完全按照TI手册建议吧
TI的EVM板一般是采用LDO

网友I:
LDO后还加一级运放跟随    建议的电容一般加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