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增量式编码器学习笔记

楼主(2015-12-17):
假设函数IS_PIN_A_HIGH()和IS_PIN_B_HIGH()是读取A,B两个引脚的状态
假设有两个外中断INT0和INT1都已经配置为双边沿触发模式,则解码如下:
//! 编码计数器
static volatile uint32_t s_wQDCounter = 0;
ISR(INT0_vect)
{
    if (IS_PIN_A_HIGH() && IS_PIN_B_HIGH()) {
        s_wQDCounter++;
    } else {
        s_wQDCounter--;
    }
}
ISR(INT1_vect)
{
    if (IS_PIN_A_HIGH() && IS_PIN_B_HIGH()) {
        s_wQDCounter--;
    } else {
        s_wQDCounter++;
    }
}

楼主:
读取全局变量s_wQDCounter的时候别忘记加入中断保护。如果要追求效率,可以将计数器类型修改为uint16_t。

--------------------------
以上就是中断法,可以用引脚电平变化中断来做。上面的代码是4倍频。如果要2倍频,去掉任何一个中断处理程序即可。
如果要单倍频,选择任意一个外中断,并选择只对某个边沿触发即可。

多年测试,稳定可靠~
记住一句口诀:

在任意边沿触发模式下,A和B进行电平比较:
对A触发的中断:同加异减
对B触发的中断:同减异加
反之亦然

总结到最后,就是 同加异减,同减异加

楼主:
附工程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unsigned int flag=0;
unsigned char count=0;
unsigned int num=0;
unsigned int GrayData=0;
unsigned int Hdata=0;
unsigned int Ldata=0;
#define set_bit(x,y) ((x)|=(1<<(y)))
#define clr_bit(x,y) ((x)&=~(1<<(y)))
#define PUL  PORTA ^= (1 << PA2)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int s_wQDCounter = 0;
// unsigned int s_wQDCounter = 0;
/*unsigned int  GtoB(unsigned int num)
{
        num ^= num >> 16;
    num ^= num >> 8;
        num ^= num >> 4;
        num ^= num >> 2;
        //num ^= num >> 1;
        return num^(num >> 1);
}  */

楼主:
unsigned int GraytoDecimal(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y = x;
        while(x>>=1)
        y ^= x;
        return y;
}

unsigned int DecimaltoGray(unsigned int x)
{
        return x^(x>>1);
}

unsigned int BinToInt(char *bin)
{
        unsigned int Value=0;
        while(*bin)
        {
        Value=Value<<1;
        Value += (*bin)-'0';
        bin++;
        };
        return Value;
}

楼主:
//==================================================
const unsigned char seg[]={        0xC0, // 0
        0xF9, // 1
        0xA4, // 2
        0xB0, // 3
        0x99, // 4
        0x92, // 5
        0x82, // 6
        0xF8, // 7
        0x80, // 8
        0x90 // 9
};

//==================================================

//IO端口初始化
void PortInit(void)
{
        DDRA=0XFF;
        PORTA=0XFF;
        DDRB=0XFF;
        PORTB=0XFF;
        DDRC=0XFF;
        PORTC=0XFF;
    DDRD=0x00;
        PORTD=0XFF;
        //set_bit(PORTA,PA0);

}

//Timer0初始化
void Timer0Init(void)
{
TCCR0 = 0x00; //stop
TCNT0 = 0x06; //set count
OCR0  = 0xFA;  //set compare
TCCR0 = 0x03; //start timer
}

void int_init(void)//配置外部中断
{
        MCUCR |= 0x05;
        MCUCSR|= 0x00;
        GICR  |= 0xC0;
}

楼主:
//==================================================

//定时器0溢出中断服务程序
ISR(TIMER0_OVF_vect) //4ms刷新显示一次
{
        TCNT0=0X06;
        flag++;
        count++;

        switch(count)
        {
                case 1:if(num/1000){PORTA=0X01;PORTB=seg[num/1000];}else PORTB=0XFF;break;
                case 2:if(((num/1000)+(num%1000/100))){PORTA=0X02;PORTB=seg[num%1000/100];}else PORTB=0XFF;break;
                case 3:if(((num/1000)+(num%1000/100)+(num%100/10))){PORTA=0X04;PORTB=seg[num%100/10];}else PORTB=0XFF;break;
                case 4:PORTA=0X08;PORTB=seg[num%10];break;
                case 5:count=0;break;
                default:break;
        }
        num=s_wQDCounter;

}
unsigned char IS_PIN_A_HIGH(void)  //PD2 CHA //编码器A相
{
if ((PIND&(1<<PD2))==0)return 1;
else return 0;

}

楼主:
unsigned char IS_PIN_B_HIGH(void) //PD3 CHB 编码器B相
{
if ((PIND&(1<<PD3))==0)return 1;
else return 0;

}
ISR(INT0_vect)
{
        cli();
    if (IS_PIN_A_HIGH() && IS_PIN_B_HIGH()) {
        s_wQDCounter++;
    } else {
        s_wQDCounter--;
    }
        sei();
}

ISR(INT1_vect)
{
        cli();
    if (IS_PIN_A_HIGH() && IS_PIN_B_HIGH()) {
        s_wQDCounter--;
    } else {
        s_wQDCounter++;
    }
        sei();
}

楼主: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cli();
        TIMSK = 0x01;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PortInit();
        Timer0Init();
        int_init();
        sei();
        while (1){;}
}

网友A:
新唐没有象ST一样的硬件编码器接口有点遗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唐没有象ST一样的硬件编码器接口有点遗憾

有的。472有

网友C:
增量式编码器是将位移转换成周期性的电信号,再把这个电信号转变成计数脉冲,用脉冲的个数表示位移的大小。
编码器是把角位移或直线位移转换成电信号的一种装置。前者称为码盘,后者称码尺.按照读出方式编码器可以分为接触式和非接触式两种.接触式采用电刷输出,一电刷接触导电区或绝缘区来表示代码的状态是“1”还是“0”;非接触式的接受敏感元件是光敏元件或磁敏元件,采用光敏元件时以透光区和不透光区来表示代码的状态是“1”还是“0”。

网友C:
照工作原理编码器可分为增量式和绝对式两类。
增量式编码器是将位移转换成周期性的电信号,再把这个电信号转变成计数脉冲,用脉冲的个数表示位移的大小。
绝对式编码器的每一个位置对应一个确定的数字码,因此它的示值只与测量的起始和终止位置有关,而与测量的中间过程无关。
旋转增量式编码器以转动时输出脉冲,通过计数设备来知道其位置,当编码器不动或停电时,依靠计数设备的内部**来记住位置。这样,当停电后,编码器不能有任何的移动,当来电工作时,编码器输出脉冲过程中,也不能有干扰而丢失脉冲,不然,计数设备**的零点就会偏移,而且这种偏移的量是无从知道的,只有错误的生产结果出现后才能知道。
解决的方法是增加参考点,编码器每经过参考点,将参考位置修正进计数设备的**位置。在参考点以前,是不能保证位置的准确性的。为此,在工控中就有每次操作先找参考点,开机找零等方法。
比如,打印机扫描仪的定位就是用的增量式编码器原理,每次开机,我们都能听到噼哩啪啦的一阵响,它在找参考零点,然后才工作。

网友:
BEN增量编码器输出脉冲信号,集电极开路,长线驱动,推挽,互补,绝对值信号输出有:SSI、4-20MA、profibus-dp、DEVicenet、并行、二进制码、、BiSS、ISI、CANopen、Endat及Hiperface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