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双向可控硅控制电路求教

楼主(2015-12-17):
问题:检查电路与更换元件,负载接120W的加热板,  给50%的导通角度,在不接负载时,测的可控硅控制脚电压为130V,,负载接口电压为130V。。。接上负载后, 可控硅控制脚电压变为6.0V。。负载两端也是。。   个人认为是可控硅没有打开,从新给换可控硅,也是相同效果,检查电路。也没有问题。(电路参照MOC3061典型应用电路)

寻求一个测试思路,现在不是到如何下手
功率部分电路图如下: 用moc3061驱动tb134双向可控;

MOC3601驱动信号如下(蓝色),以及MOC3601第6管脚波形(黄色,经过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T1丶G腳并聯的電阻值搞大了才生得出來。

您好。那个电阻我也试者加大,440,1K,10K,100K,几个阻值试了下。无法实现、、、、、、、、。有一点没有说明的是我后来测试的,把IO口一直输出高电平。    可控硅可以导通。。正常工作,,,如果加上角度调制,就不行了。。。    之前给的控制脉冲是在相应的角度,一直到下一个零点,现在只是在相应的角度给一个2MS的脉冲。但是还是无**常工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那个电阻我也试者加大,440,1K,10K,100K,几个阻值试了下。无法实现、、、、、、、、。有一点没有 ...

IO管脚一直输出高电平的时候,负载两端电压是多少

网友C:
你这里没有过零检测电路。你IO口给一个高电频,双向可控硅导通了,到零点后又关断了,所以IO口一直是高电平才能看的出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管脚一直输出高电平的时候,负载两端电压是多少

负载电压就是电网电压了,,负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里没有过零检测电路。你IO口给一个高电频,双向可控硅导通了,到零点后又关断了,所以IO口一直是高电平 ...

您好,你看我发的第一个波形图,黄色过零时对应三极管控制端输出0,在黄色峰值时给1,导通。。。   所以是根据过零脉冲来控制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那个电阻我也试者加大,440,1K,10K,100K,几个阻值试了下。无法实现、、、、、、、、。有一点没有 ...

晕,做技术不用看规格书的吗?
3061是过零导通的,要调相角用3051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晕,做技术不用看规格书的吗?
3061是过零导通的,要调相角用3051之类

多谢大师指点。。之前主要到这点。但是做相位触发波形确实出来了。就是我的第二个波形图,,我这个主要来给电机控速的。。只是那这个测试,,,我试着换不带过零检测的试试。。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