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纸记录仪

楼主(2015-12-17):
正在做一个无纸记录仪,用到Psoc3里的AD和LCD,当有信号输入时,经过AD转换,用LCD将波形实时显示出来。我用的液晶是ST7920驱动的12864.请各位大侠帮助一下

网友A:
LCD驱动是CYPRESS一个经典的应用

网友B:
AD何LCD在Psoc里面有模块的,把模块加进去,然后再看模块的datasheet. 很方便的

楼主:
困了,先结贴了

楼主:
不过还是谢谢两位回帖哈

网友C:
你好!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