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如何利用计数器功能实现电机转速测量

楼主(2015-12-17):
用了计数器来采集IO模块的电机编码器脉冲  但要根据一定时间内的脉冲数量来计算电机实时转速   不知道这个一定时间多少为宜  是毫秒级别的吗  要用嵌套循环实现还是有其他方法??? 希望大神指教

楼主:
求指教啊啊啊啊啊

网友A:
你发错版块了。有LABVIEW版块。

网友A:
首先,你得有硬件支持,也就是计数器模块。接着如果模块(板卡级)自带labview驱动,那就非常容易了。你只需要调用该驱动即可。设置参数,比如你想读出来多长时间之内的脉冲个数等等。

如果没有自带驱动,那就麻烦了。你得自己去写驱动。那就比较费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得有硬件支持,也就是计数器模块。接着如果模块(板卡级)自带labview驱动,那就非常容易了。你只 ...

版主好 我现在硬件是ni9411的数字输入模块  要先在fpga里面编写程序对数据进行采集  存到fifo里面  最后在电脑端的VI对数据读取并计算  最终显示转速信息  请问这样的情况下这个计数器该如何编写  还是说有模块可以调用?希望版主大哥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好 我现在硬件是ni9411的数字输入模块  要先在fpga里面编写程序对数据进行采集  存到fifo里面  最后 ...

首先你没有告诉我你要采集的数据的格式是什么,如果是单纯的计数的。如果幅值合适的话可以考虑直接用NI9411去采集。当然还要考虑频率的高低。

你得先研究一下NI9411的内部结构,虽然是6通道 数字输入,你可以看看他的具体性能是什么,可以识别哪些数字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没有告诉我你要采集的数据的格式是什么,如果是单纯的计数的。如果幅值合适的话可以考虑直接用NI94 ...

9411的输入是0-5v的TTL电平  是数字脉冲  就是想每隔一段时间读取输入的脉冲数量  电机编码器每转一圈产生2048个脉冲  想以此来计算出实时转速  电机最高转速为7200转  每秒钟最高也就是产生差不多250k个脉冲   差不多就是这些信息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没有告诉我你要采集的数据的格式是什么,如果是单纯的计数的。如果幅值合适的话可以考虑直接用NI94 ...

9411可以识别差分数字信号和TTL电平   我是按照TTL电平的方式来连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9411的输入是0-5v的TTL电平  是数字脉冲  就是想每隔一段时间读取输入的脉冲数量  电机编码器每转一圈产 ...

那用9411可以直接读取脉冲个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用9411可以直接读取脉冲个数啊。

嗯 但是读取脉冲需要计数器什么的吧  还是说不需要? 如果要计数器就要通过循环来实现  而且采样率什么的也需要控制  这方面我没什么经验  版主大哥能否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用9411可以直接读取脉冲个数啊。

用的机箱是CompactRIO  而不是CompactDAQ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不能直接计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机箱是CompactRIO  而不是CompactDAQ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不能直接计数

这个得自己看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但是读取脉冲需要计数器什么的吧  还是说不需要? 如果要计数器就要通过循环来实现  而且采样率什么的 ...

硬件技术当然可以了。如果没有软件也可以计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技术当然可以了。如果没有软件也可以计数啊

能否稍微详细说一下?确实不知道指通过硬件该如何计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稍微详细说一下?确实不知道指通过硬件该如何计数

不能太详细了。因为我没有仔细看过你的硬件是个什么样子的。

咱只是提供一个大概的方法或者是方向,你得根据你的硬件的详细信息或者特点来找到适合你的方法。

网友A:
NI的板卡都自带示例代码,你或许可以在里面找到你所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NI的板卡都自带示例代码,你或许可以在里面找到你所需要的。

实验室只把卡和说明书给了我   其他的东西都不给  只能自己摸索了  谢谢版主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验室只把卡和说明书给了我   其他的东西都不给  只能自己摸索了  谢谢版主  ...

买卡的时候配光盘的。好东西都在那张光盘里。你去要一下。看看里面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卡的时候配光盘的。好东西都在那张光盘里。你去要一下。看看里面的东西。 ...

我去要助教不给我啊。。。版主能否帮我看一下这个程序  初步我是想对9411采集的TTL电平计数  然后想每百毫秒计数向内存写入一次  同时计数器清零重新计数  但是对如何进行清零还有其他条件不太懂  应该用什么循环结构啥的也比较模糊  自己憋了好几天了就写了这些  版主可否指点一下改进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去要助教不给我啊。。。版主能否帮我看一下这个程序  初步我是想对9411采集的TTL电平计数  然后想每百 ...

这种卡件必须用它自带的驱动,自己写的话会累死你的。而且牵扯的东西非常多的。

你的最终目的是如何控制NI9411来实现自己的功能,如果不是基于9411编的代码都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卡件必须用它自带的驱动,自己写的话会累死你的。而且牵扯的东西非常多的。

你的最终目的是如何控制 ...

这个9411 在scan mode下有自带的计数功能  但采样率最大也就1k  不满足电机编码器要求的250k 采样率的需求  所以只能在用FPGA模式  这样的话就一定要自己写程序读转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9411 在scan mode下有自带的计数功能  但采样率最大也就1k  不满足电机编码器要求的250k 采样率的需 ...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肯定得自己写了。实在不行的话还得自己设计硬件了。

网友B(2018-08-06):
请问,问题都搞定了吗?我最近也在用9411 您能不能分享一下程序啊

网友C(2018-11-20):
引用 网友A:
买卡的时候配光盘的。好东西都在那张光盘里。你去要一下。看看里面的东西。 ...

佬,怎样在labview中用利用电涡流位移传感器来编写测量轴转速的程序呢

网友D:
还不如用单片测转速,然后上传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