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电阻的封装和功率的关系

楼主(2015-12-17):
电阻的封装和功率有什么关系吗,需要用到一个100欧的电阻,工程师说0805封装的不行,要功率大点的,什么意思

网友A:
电阻封装尺寸与功率关系,通常来说:
0201 1/20W
0402 1/16W
0603 1/10W
0805 1/8W
1206 1/4W

网友B:
封装越大的功率也能做的越大的。

网友C:
二楼说的对,一般封装越大,可承受的功率也越高的。但是也不一定,我觉得应该是和工艺材质也有关系的。

网友D:
2楼的数据是常规技术手册上数据, 有些特殊电阻会有变化.
另外这个功率条件下, 如果散热不好, 电阻发热还是比较严重的, 需要考虑降额

网友E:
在那些大功率器件中功率跟体积是成正比的。

网友F:
该问题的,还是来看看的了,不过针对电阻的话,还像体积跟功率关系不是很大的。。

网友G:
应该是和工艺材质有关系,但是现在常用的贴片一般都是功率大封装会大些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电阻封装尺寸与功率关系,通常来说:
0201 1/20W
0402 1/16W

楼上的恰恰就说明了功率跟体积大致成正比的。

网友I:
楼上几位说的是,这个体积跟功率是成正比关系的。

网友I:
同时,究其原因,还是跟散热效率有关系的,体积大,散热效果高,功率自然就可以设计的很高的。

网友J:
你这样,你换一个1210或者2512封装的,一般都是封装大的,他承受功率大

网友K:
楼上各位说的是,根本原因还是散热的

网友L:
也同意楼上各位的观点的,大功率器件的特别在意体积的,但是也不会让太大的。

网友M:
用AD画了个板子,调整布局的时候,把74HC573给放反了,现在只能仰着焊了
关键是  引脚弯下来会断吗

网友:
把74HC573给放反了,现在只能仰着焊了

我也画反过,不过不是74HC573,轻轻弯下试试,应该不会断

网友N:
功率跟体积是成正比的

这是不是说明电阻的材料用的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