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找到设备

楼主(2015-12-17):
使用Cypress USB Console 能够识别出USB设备了,但是使用EZ-USB Control Panel 就是无法找到设备。
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我刚汗了个板子,也不能识别。把usb延长线去掉就没问题啦

网友B:
是不是线本身的问题

网友C:
接触不良吧

网友D:
我也是最近才玩USB的 如果驱动是ezusb.sys对应控制面板就是EZ-USB Control Panel

网友D:
如果驱动是cyusb.sys对应就是Cypress USB Console。所以你用的驱动应该是cyusb.sy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