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干扰

楼主(2015-12-17):
对于触摸屏来说,存不存在显示屏驱动芯片对电容定位信号的干扰问题?若存在,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楼主问的问题太高深了

网友B:
哎,没有吧。
肯能是问题没说清楚,简单地说就是触摸屏对于其他的电路会产生干扰,这个干扰的来源于LCD电路中的哪个部分。

网友C:
触摸屏本身不会对其他的电路产生干扰,反过来,它会受到LCD屏的辐射干扰,从而影响人手在操作触摸屏时的定位。最常用的解决方法是,在触摸屏传感部分,ITO部分,底层多布一层地层,隔离触摸传感部分与显示屏。

楼主:
LCD的辐射干扰是怎么造成的呢?

楼主:
是由视频信号的锁存信号产生的吗。

网友D:
问问楼主,什么是视频信号的锁存信号啊?

楼主:
锁存信号就是,当信号作用时将数据锁存到FIFO中。

网友E:
先找出噪声的来源,然后再想滤除的办法。

网友F:
应该不是驱动芯片对电容屏的影响,噪声来自于LCD刷屏的信号辐射。

网友G:
现在测试看,LCD对电容屏的影响较小,更多的情况是电源干扰对触屏的影响。

楼主:
找到原因了,结贴了

网友H:
屏一般都会有金属包裹住的,防止干扰其它电路

网友I(2017-08-18):
你好!
我现在在调试电阻触摸屏的过程,看到您以前由解决过此类问题,想请教一下。我现在的现象是长按触摸屏,应该出现一个菜单栏,但是偶尔会弹不出,只出现一个矩形框,希望您能给出点建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