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_FLASH的烧写方式

楼主(2015-12-17):
STM32_FLASH的烧写方式,介绍了多种方法,感觉不错,给大家分享出来

网友:
STM32开发板有两种下载方式,JLINKV8下载和串口下载。要注意的是:1、JLINK下载的时候,开发板中的拨动开关BOOT0(在开发板边缘,靠近网口)即可以拨到VCC也可拨到GND,但在JLINK下载完程序后,必须将BOOT0拨到GND,好让程序从内部的存储器开始运行程序,所以在JLINK下载时最保险的方法就是将BOOT0拨到GND那端。2、在用串口下载程序的时候,必须将BOOT0开发拨到VCC,在程序下载完后,然后将BOOT0开关拨到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