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69I试用】+ 2.Hello流水灯

楼主:
      开发环境:MDK5.14 和STM32CubeMX4.11。      就像Hello World一样,流水灯也算是学习开发板时第一个接触的。STM32F469开发板上也有4个LED,就从LED开始,一点一点的学习使用STM32F469。先上电路图:

通过 STM32CubeMX4.11配置与LED相关的GPIO,生成MDK工程。打开 STM32CubeMX4.11软件,新建工程,选择STM32F469NIHx。
由于开发板上带有外部8M时钟,因此,在工程中选择外部时钟,并把主频配置为180MHz。在时钟配置里,默认的外部时钟输入频率为25MHz,需要修改为8MHz。具体配置如下:

下面配置和LED相关的GPIO,由于引脚比较多,可以先在Find搜素框里输入要配置的GPIO,最后在Configuration里配置GPIO的属性:

然后,就可以生成工程了,给工程命名,选择存放路径,选择IDE为MDK-ARM V5。最后一个图里,生成文件那一项,可以勾选第一个,这样每一个外设单独生成一个.c和.h文件:

最后,打开生成的工程,在main.c文件的main函数的while循环里加入以下代码:
HAL_GPIO_TogglePin(GPIOG,GPIO_PIN_6);
HAL_Delay(100);
HAL_GPIO_TogglePin(GPIOD,GPIO_PIN_4);
HAL_Delay(100);
HAL_GPIO_TogglePin(GPIOD,GPIO_PIN_5);
HAL_Delay(100);
HAL_GPIO_TogglePin(GPIOK,GPIO_PIN_3);
HAL_Delay(100);
也可以使用这个函数输出高低电平:
void HAL_GPIO_WritePin(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 GPIO_PinState PinState)
最后,编译下载,就可以看效果了。

网友A(2015-12-18):
LZ对cube用的溜溜的。赞。
(我还是没用习惯a,受之前版本的思维局限,对hal库还是有点转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对cube用的溜溜的。赞。
(我还是没用习惯a,受之前版本的思维局限,对hal库还是有点转不过来) ...

多谢,我也是刚开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