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C语言经典用法累积

楼主(2015-12-18):
typedef, union 和 struct来处理位变量数据然后在同一处理数据例如:
typedef union
{
struct
{
  u8 fBreak:1;
  u8 fBrock:1;
  u8 fBarerr:1;
  u8 fBatLow:1;
  u8 fBatHig:1;
  u8 fTrap:1;
  u8 fAmpErr:1;
  u8 fPwmDown:1;
}bit;
u8 allbits;
}Fgs_StopState;
在电机控制中或者其他控制中有很多标志位,例如刹车标志,低压,过压,过流标志等需要将在运动中的电机停止下来,我们在检测的时候只需要将为标量置一或置零,例如在定义一个联合体:Fgs_StopState Fstop;将某一位置一或清零就可以这么写:Fstop.bit.fAmpErr = 1;在处理数据的时候,我们便于将数据统一处理,所以再此调用 (xx) =allbits;就可以读出所有变量数据了。例如只要以上的变量只要有一个为一就将电机停止,那么在C语言中我们就可以这样:
                                   if(Fstop.allbits){ //电机停止运行}
                                   else           {//电机继续运行}

网友A:
这样写,代码可读性比较高,不容易出错

网友B:
多谢楼主分享,经典实例啊!!!!

网友C:
Fstop.bit.fAmpErr = 1;??这句代码什么意思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Fstop.bit.fAmpErr = 1;??这句代码什么意思啊???

将某一位置一或清零就可以这么写,楼主是这样解释的。(ฅ>ω<*ฅ)

网友E:
为什么这个定义的结构体中定义的变量后的赋值都是1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这个定义的结构体中定义的变量后的赋值都是1呢?

那不是赋值,那是定义成员占1位

网友G:
C 语言的“位域”(bit field)

网友H:
试了下,真心不错呢,代码效率没有被降低。#include <reg52.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typedef union
{
struct
{
  u8 fBreak:1;
  u8 fBrock:1;
  u8 fBarerr:1;
  u8 fBatLow:1;
  u8 fBatHig:1;
  u8 fTrap:1;
  u8 fAmpErr:1;
  u8 fPwmDown:1;
}Bit;
u8 allbits;
}Fgs_StopState;
Fgs_StopState Fstop;

void main()
{
        Fstop.Bit.fAmpErr = 1;
        Fstop.allbits=0X00;
        Fstop.allbits=0XAA;
        while(1)
        {
                if(Fstop.allbits)
                        {
                                P0=0X55;
                        }
                else
                        {
                                P0=0XAA;
                        }
        }
}

汇编代码:
编译器好强大的说。

网友I:
不明觉厉

网友J:
呵呵,不错,,不懂的小伙伴可以去看看C语言

网友K:
在CAN里面也必须这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那不是赋值,那是定义成员占1位

哦哦 原来是这样啊。学习啦:lol

网友L:
大哥,下次再转我的帖子的时候请标明转啊!你这样让我怎么在其他地方更新我自己的东西啊:lol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将某一位置一或清零就可以这么写,楼主是这样解释的。(ฅ>ω

哦哦  多谢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