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10 的flexnvm 模拟eeprom 不成功 一读写就死

楼主(2015-12-18):
K10  的flexnvm  模拟eeprom   不成功    一读写就死   芯片是  MK10DX256VLQ10

楼主:
void flexint (void)
{
           SCB->SHCSR|=SCB_SHCSR_BUSFAULTENA_Msk|SCB_SHCSR_MEMFAULTENA_Msk|SCB_SHCSR_USGFAULTENA_Msk;
           if ( partition_flash( EEPROM_1K_1K, 0X03))
        {
            /* Device has been partitioned for the first time, so this
             * means the counters have not been initialized yet. We'll
             * zero them out now.
             */
          *((uint32_t *)(LONGWORD_COUNTER_ADDR)) = 0x1;
            while(!(FTFL->FCNFG & FTFL_FCNFG_EEERDY_MASK));
        }
                                else
                                {
                                        printf("\nlongword counter = 0x%08X", *(uint32_t *)(LONGWORD_COUNTER_ADDR));

                                }

}

网友A:
你说的一读就死,到底是怎么这个结果,是状态报错,还是进入hard fault中断,或者是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一读就死,到底是怎么这个结果,是状态报错,还是进入hard fault中断,或者是其他? ...

直接 不运行    死掉了    死在了 这句    FTFL->FSTAT = 0x80;    还有   while(0 == (ftfl_flex.FCNFG & 0x01))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 不运行    死掉了    死在了 这句    FTFL->FSTAT = 0x80;    还有   while(0 == (ftfl_flex.FCNFG  ...

建议:
1. 检查你的配置的Flash clock是否符合要求,主要指的是频率方面,
2. 请使用C90TFS,这是标准库,可以排除软件故障的可能,使用可以参考此链接
https://bbs.21ic.com/icview-65761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
1. 检查你的配置的Flash clock是否符合要求,主要指的是频率方面,
2. 请使用C90TFS,这是标准库 ...

好的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
1. 检查你的配置的Flash clock是否符合要求,主要指的是频率方面,
2. 请使用C90TFS,这是标准库 ...

真心 不会弄啊   好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
1. 检查你的配置的Flash clock是否符合要求,主要指的是频率方面,
2. 请使用C90TFS,这是标准库 ...

终于搞定了    感觉官方的库 有点麻烦    借助这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642126-1-1.html搞定的    是       你说的第一种情况   干扰了flash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