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M_BUS电路中SND_NKE中断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5-12-18):
(无正文)

网友A:
SND-NKE<>E5H,主站发送SND-NKE,被呼叫从站以E5H单字节帧确认,用于通信开始或者通信中断后的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SND-NKEE5H,主站发送SND-NKE,被呼叫从站以E5H单字节帧确认,用于通信开始或者通信中断后的初始化。 ...

我想知道的时初始化的定义是什么   是简单的发这么个命令来提示通信开始 ,还是要初始化从机上的某些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的时初始化的定义是什么   是简单的发这么个命令来提示通信开始 ,还是要初始化从机上的某些数据 ...

两种情况都有可能,要看从站是怎么实现的M_BUS 协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