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I线性LDO芯片 LM2941S 输出纹波问题求助

楼主(2015-12-18):
LM2941S看规格书是一款线性的LDO芯片,允许输入输出压差在0.5V时,输出1A的电流,但我在使用这个芯片时区出现了图片上的波形,不知为何,看规格书也没搞清楚,故此发帖,怀疑此芯片为假冒,但到目前为止还未从采购渠道上确认,即使带载145mA的纯阻性负载也是一样的波形,输出滤波电容加到到100uF,输出纹波有改善但还是存在比较大的纹波,各位是否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看波形应该是开关噪声引起的,如果是个LDO怎么会在带载145mA纯阻性负载的情况下输出纹波这么大?而且是锯齿波??芯片LM2941S 还有声音发出来 基本也是示波器的上的频率,真奇怪!硬件电路已经反复确认过没有问题,各位有高招吗?

楼主:
这个是原理图

楼主:
问题找到了!跟大家公布一下,原因是原理图上C14的位置不对,应该接在上端的,导致了振荡!大家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A:
LZ的万用表不错。

楼主:
还可以 以前用了个福禄克的8845A 竟然跟这个TEK4040一模一样 惊呆 fluke和TEK 好像有点关系

网友B:
真是个不太容易想到的问题,
这个电容让反馈信号迟钝, 于是芯片内部的调整电路出现过度的超调.
这个波形也说明高低信号响应不一致.
支持一下经验分享.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跟大家公布一下,原因是原理图上C14的位置不对,应该接在上端的,导致了振荡!大家以后要注意 ...

这个是官方提供的电路?

网友D:
这个输出需要做滤波处理的。

网友E:
是不是电容产生了延迟

网友:
原因是原理图上C14的位置不对,应该接在上端的,导致了振荡

的确,楼上的原理图分明是做了个RC震荡电路

网友F(2016-02-04):
丹纳鹤集团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