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以太网能不能发巨型帧(jumbo frame)

楼主(2015-12-18):
(无正文)

网友A:
LM3S6965运行频率50MHz,不太适用于速度太高的网络数据传输,觉得没必要使用巨型帧。
如果要实现支持巨型帧,一个是看存储空间够不够,另外看使用的协议栈是否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S6965运行频率50MHz,不太适用于速度太高的网络数据传输,觉得没必要使用巨型帧。
如果要实现支持巨型帧 ...

也就是说资源足够的情况下,协议栈支持的话,以太网控制器就可以发送是吧,一次发送不完,等下个周期再继续发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资源足够的情况下,协议栈支持的话,以太网控制器就可以发送是吧,一次发送不完,等下个周期再继 ...

一次发送完毕,分开发就不是巨型帧了。帧是网络传输的最小单位。一般高速网络才用巨型帧。

网友B:
那就采用分包技术的来传输数据的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