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稳压电路电感啸叫问题请教

楼主(2015-12-18):
最近设计了一块底板(可以在上面插入7块子板),底板上有LM2576HVS-12的稳压电路,输入24V,输出12V供给底板上插入的子板,子板得到12V电压以后,继续通过LM2576-5.0的稳压电路,输出5V。当底板上插满7块子板时,直接插入输入接口的接插件,接通24V时,电感开始啸叫,输出电压不正常;但不通过插拔接插件接通电源,而通过24V输出的实验室那种电源(上面有开关)的开关接通,电路正常。自己尝试了以下几种方法:
1.找出原来买着的LM2576S-12芯片,换上以后正常,但是重新购买了3家提供的LM2576HVS-12,LM2576S-12芯片,替换上去,现象仍然存在。
2.去掉7块子板,用电阻负载替代7块子板(功率相当,大约800MA左右),接在12V输出位置,电路正常。
请问各位大侠,这种问题会出在什么地方?

100uH电感

100uH电感

网友A:
DC/DC后…再DC?…

网友B:
启动时电流太大,电源带不动吧。

网友C:
按照原理图所画,楼主单独的24转12V,12V转5V是没问题的(这点需楼主回复确认)
根据楼主的描述,很大程度是干扰,找出干扰源
楼主的两级降压都采用BUCK电路,但每个BUCK输入前端加了Dido和LC滤波,尤其是12V转5V的7块板子均有,这接在24V转12V后属于并联结构
整体考虑BUCK的结构后第一级的降压就很难理解了
建议去掉12转5V的输入L试试,C也适当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