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RS232 芯片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5-12-18):
我用 电脑 串口调试助手 发送 数据 到   经过一块 RS232 芯片  再发出去(为了延长距离)

结果发现,  电脑串口调试助手发出来的 数据  和  经过RS232 后的数据   电平全反了。。。。

我用 短接TX和RX 的方法测试了 RS232 的模块, 发现模块是可以用的。

但是为什么经过RS232 之后的数据会  电平会反相呢????

难道RS232的芯片要成对使用????

网友A:
你看一下RS232电平定义
在TxD和RxD上:
  逻辑1(MARK)=-3V~-15V
  逻辑0(SPACE)=+3~+15V
所以反了是正常的,这个成对使用的时候TTL电平就一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RS232电平定义
在TxD和RxD上:
  逻辑1(MARK)=-3V~-15V

正解

楼主:
糊涂了, 看来 芯片图 才搞清楚,  Tin  到Tout  是一个反相器来的~~~~

网友C:
只能楼主硬件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