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的终端电阻如何方便接入

楼主(2015-12-18):
大家好,
有多个CAN设备,在哪个点接入终端电阻都有可能,因为不知道线束具体链接。那么我在PCB电路板上,该用怎么样的方案才方便产品在使用中,人为的接入或不接入终端电阻。
我想到的有以下几个方案:
1、产品外壳接口上,增加对外接口,当跳线帽使用,选择是否接入终端电阻
2、使用继电器控制终端电阻
3、使用MOS管控制终端电阻
(第一种方案的话,就是增加了对外接口;后两种方案就是需要软件重新配置以确定是否接入终端电阻)

不知道大家是使用使用中都是怎么处理的?
谢谢!

网友A:
如果每个CAN节点都可以通过其它方式通讯的话(比如以太网),就用软件配置。
否则dip开关。

网友A:
你能通过can将十个节点的终端电阻,由使能改为禁用吗?

网友A:
假设十个节点同时使能终端电阻,你的can总线已瘫痪。各节点无法接收命令了。

网友B:
最好是硬件上设置,我们的转换器都是内部集成电阻,通过外部跳线帽或则接口用线短接的方式,这样比较直观也方便操作

网友C:
硬件上设置吧!拨码开关来选择最远端的连接至电阻!

网友D:
建议用第一种,要是方便安装且串联产品节点有限的话,正在使用中,也是借鉴国外(斯柯达)产品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