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关于CodeWarrior软件里全局变量的声明问题

楼主(2015-12-18):
假如我在a.c里定义了int m=0; 在a.h里声明extern int m; 希望把m作为全局变量,能够让其它文件如b.c也能调用,这种倩况下我只需在b.c里用#include"a.h"就行。现在有一个困惑的地方,在codewarrior里,m应该是全局变量,在默认的颜色设置里,它应该是深蓝色的而不是黑色的呀?望大神交流一下:)

楼主:
还有一个疑问,一般在main.c函数里,在main函数外声明的是全局变量,颜色是深蓝色的;变量太多所以我会单独放在一个头文件里如a.h里,在a.c里初始化为0;在主函数里我利用#include"a.h",这样能够说明a.h里的变量都是全局变量吗?

网友A:
是的,一般都是这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一般都是这么用的

颜色没有变也没关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颜色没有变也没关系吗?

不确定的话,你可以编个函数调用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