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labview连续接收数据,有时出错

楼主(2015-12-18):
如题:
labview从mcu连续接收一组数据,然后进行截取,发现有时接收的数据会出错,请问如何避免错误出现呢?

网友A:
多种因素,连接方式,通讯模式,通讯协议。还有周围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种因素,连接方式,通讯模式,通讯协议。还有周围环境。

囧,怎么又是你啊,又是同样的回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种因素,连接方式,通讯模式,通讯协议。还有周围环境。

这个板块不会就我和你在活跃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囧,怎么又是你啊,又是同样的回复方式。

因为你每次提的问题都非常宽泛,别人没有办法具体回答你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块不会就我和你在活跃吧?

当然不是了。咱是版主啊。你提的任何问题咱都能给你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是了。咱是版主啊。你提的任何问题咱都能给你回答。

多谢解答。
能否发一份你做好的可以连续接收一组数据,数据不会出错的简单串口例程?这样就解决了提问宽泛而不好回答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解答。
能否发一份你做好的可以连续接收一组数据,数据不会出错的简单串口例程?这样就解决了提问宽 ...

这个网上一找就有现成的。咱们板块也有,你查一下相关帖子。好多都是基本的。你得按你自己的要求修改的。

网友B:
加校验,出错不解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校验,出错不解析

对头,之前做出来了,也是用的这种方式。

网友C:
是通讯就一定会出错,关键是对错误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