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812的ADC转换时间是否就是ADC时钟ADCCLK的倒数?

楼主(2015-12-18):
2812的ADC整个转换时间=采样保持时间+转换时间,采样保持时间可以寄存器设置,转换时间没有明确说明啊。

网友A:
不是ADCCLK的倒数

网友B:
这个AD采样转换周期的跟主频率是密不可分的。

网友C:
ADC的转换时间应该可以从数据手册中查到的

网友D:
这个   器件手册介绍ADC的时候  最强调的一个参数

网友E:
转换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