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NUCLEO-F410RB试用&芯片小观

楼主(2015-12-18):
    非常荣幸能获得此次对Nucleo-F410RB的评测机会。
    因为本人一直学习寄存器开发,没有用过库函数,更没用过CubeMx,不会写华丽的测评**,所以这次评测将着重技术角度体验这款Nucleo开发板。
    先晒一下板子~~

除了芯片,与其他的Nucleo一样。STM32 Nucleo板遵循精益方法,是原型开发及社区使用的理想工具选择。Arduino™连接器和STMorpho连接器方便用户轻松使用应用相关的附加硬件进行扩展。MCU的所有I/O都能方便访问,该板自带HAL库,可工作于IAR、Keil、基于CCC的IDE以及所有mbed™在线IDE。
       Nucleo简约明了,没有搭载额外的器件。外部高速晶振没有提供,默认连接了ST-Link的MCO(8MHZ)输出,故不影响用户使用外部时钟,当然也可以自行安装外部晶振。

    Nucleo家族:

      Nucleo涵盖了STM32下的主要微控制器款型,为开发者熟悉与使用STM32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台阶。
   这次评测,将着重与Nucleo411RE比较,这两款芯片具有相同的主频,与类似的外设,从他俩的差异中看看410的来意何在。

一、   两者的功能框图比较
STM32F410RB

STM32F411RE

可以看出STM32F410RB相对STM32F411RE,对外设做了一定的剪裁,去掉了SDIO控制器和USB 2.0OTG FS控制器,加入了一个DAC和硬件真随机数生成器TRNG。框图,,,还是很片面的,让我惊讶的是411里面竟然也有BAM,这个我之前在411的参考手册是没有看到的。总之,通过框图,发现这两个芯片的差别很小。
再看一下两者的参考手册吧那就,,,

二、低功耗模式对比
STM32F410RB

STM32F411RE

可以看到,410比411多了一个BAM模式,当然我并不清楚ST是官方是框图搞错了还是手册漏写了,我暂时没有过试验。

三、外设比对
STM32F410RB

STM32F411RE

在AHB1总线上,410比411多了一个真随机数发生器,评测时可以试用一下。411还有一个AHB2总线,因为410是带USBOTG的,410没有。

STM32F410RB

STM32F411RE
      在APB1总线上,410RB相比于411RE多了一个DAC和一个低功耗定时器(LPTIM1),至于那个RTCAPBEN,是410RTC新添加的一个时钟使能开关,之前是没有的,所以在对410的编程中需要额外注意。410RB411RE少了三个通用定时器TIM2TIM3TIM4

STM32F410RB

STM32F411RE

在APB2总线上410减少了TIM10、SPI4、SD卡控制器这三个外设。
410411的对比可以看出,410更侧重于传感器和数据采集方向,更好的与当下的十分火热物联网接轨。填补了F4系列里的一个空白区,BAM的引入进一步促进了低功耗。

四、基本外设试用
    使用前需要注意一件事情,可能是ST的疏忽,ST-link固件版本有点跟不上时代,导致了虚拟盘符故障,情况如下:
这里原本应该是128KB的可用空间,但现在没有空间可用。去官网下载最新的固件,更新ST-Link固件。
双击打开,连接设备后进行升级

固件版本从J24升级到J25,随后即可正常使用。

    因为时间问题,只讲一下随机数发生器(RNG)、低功耗定时器(LPTIM1)要说明的一点是,本帖我不再多说Keil的使用操作与单片机启动汇编和系统时钟初始化程序的编写。若有不会,可以参考我的这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1210666-1-1.html

1、随机数发生器(RNG)
    RNG框图
随机数生成器的基本配置过程为:
1、 随机数时钟(RNG_CLK)已经在系统初始化函数中设置了,总线2分频。
2、  然后使能RNG时钟
其次是随机数控制寄存器(RNG_CR)
一共只有两个控制位,中断允许位IE,RNG使能位RNGEN。
介绍三个重要的状态位:
SEIS:种子错误中断状态,置位后会触发中断,写0清除此位
CEIS:时钟错误中断状态,置位后会触发中断,写0清除此位
DRDY:数据就绪状态位,置位后会触发中断,该位为只读位,当程序读DR寄存器时自动清零。
RNG代码:

#include "sys_f4.h"
#include "TRNG.h"

u8 RDNUM_Flag=0;

void TRNG_init(void)
{
  RCC->AHB1ENR|=0x80000000;          //使能RNG时钟
  RNG->CR=0x08;                       //开启RNG中断
  NVIC->ISER[2]|=(u32)0x01<<(80-64);     //内核中断设置
  NVIC->IP[80]=0xf0;                    //设置RNG中断为最低优先级
  RNG->CR|=0x04;                      //使能RNG
}

u32 GET_Random_NUM(void)
{
  u32 Random_k;
  if(RDNUM_Flag==GET_RDNUM)
  {
    RDNUM_Flag=0;
    Random_k=RNG->DR;
    RNG->CR=0x0C;
    return Random_k;
  }
  else
  {
    RNG->CR=0x0C;
    return 0xFFFFFFFFUL;
  }
}

s32 GET_Random_int_NUM(s32 min,s32 max)
{
  s32 Random_k;
  u32 Random_uk,modtp;
  if(RDNUM_Flag==GET_RDNUM)
  {
    RDNUM_Flag=0;
    Random_uk=(u32)RNG->DR;
    modtp=max-min+1;
    Random_k=Random_uk%modtp+min;
    RNG->CR=0x0C;
  }
  else
  {
    RNG->CR=0x0C;
    return 0x7FFFFFFFL;
  }
  return (s32)Random_k;
}

void RNG_IRQHandler(void)
{
  if(RNG->SR&0x01)
  {
    RNG->CR=0x00;
    RDNUM_Flag=GET_RDNUM;
  }
  else
  {
    RNG->SR=0;
    RDNUM_Flag=RDNUM_ERROR;
  }
}
主函数程序:

程序编译完成后,下载程序。。。。

通过串口像电脑发回数据,按一次按键发回一个数据,拿肉眼看随机性还不错。

2、低功耗定时器(LPTIM1)
低功耗定时器的时钟具有多个输入源,包括APB clock、LSE、LSI、HIS、Input1、Input2,可以编程选择,并且两个外部输入都带有输入滤波器。定时器有一个比较输出。

低功耗定时器主要特性:
•16位向上计数器
•3位分频器8种分频因子(1,2,4,8,16,32,64128)
•可选择的时钟
–内部时钟源:LSE,LSI,HSI或APB时钟
–外部时钟源输入(工作在没有振荡器运行,脉冲计数器应用程序)
•16位自动重装载寄存器
•16位比较寄存器
•连续/单脉冲模式
•可选软件/硬件输入触发器
•可编程数字干扰滤波器
•可配置输出:脉冲、脉宽调制
•可配置的IO极性
•编码器模式
低功耗定时器是一个16位的定时器,增加降低功耗的效益。由于它的时钟源的多样性,定时器能够保持运行在除了待机模式的所有功率模式。即使没有内部时钟源也能继续运行,此时定时器可以作为一个“脉冲计数器”,在某些应用中可能是有用的。同时,该定时器能从低功耗模式系统唤醒,使它能够实现更低的功耗。
该定时器提供了一种灵活的时钟方案,提供所需的功能和性能,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功耗。
定时器的功能十分丰富,这里只使用了定时器中断。
低功耗定时器的时钟选择需要特别注意一下,如果使用内部时钟,需要在RCC寄存器选择。

然后来看LPTIM的几个关键寄存器。
①、中断使能寄存器:IER
和别的定时器的差别有点大,没有了定时器更新中断,取而代之的是自动重载中断。编码器模式新增了两个中断,向上变换中断和向下变换中断,非常的人性化。

②、配置寄存器CFGR

该寄存器包含了定时器所有的模式配置、分频设置、以及时钟源选择。

③、第三个要说一下的是CNT计数寄存器
和其他定时器有所不同的是,低功耗定时器的CNT寄存器是只读寄存器。因为我之前有项目中需要对CNT清零,所以这点我比较关心。

④、选择寄存器LPTIM1_OR
这个寄存器是用于选择input1的输入源的。
可见这个新型定时器在低功耗方面还是下了很多功夫的,就是为低功耗而来。对以后的应用肯定会有很大的帮助,能起到挺大的作用。

最后再试写一个二相步进电机的程序:
主程序:
#include "sys_f4.h"

void tim6_init(void)
{
  RCC->APB1ENR|=0x10;
  TIM6->ARR=49999;
  TIM6->PSC=9;
  TIM6->DIER=0x01;

  NVIC->ISER[1]|=(u32)0x01<<22;

  TIM6->CR1=0x01;
}

int main(void)
{
  u8 k=0;
  SYSTEMHARD();
  tim6_init();
  BJDJIO_init();
  while(1)
  {
    if(LPTIM1->CNT) GPIOA->BSRRH=0x20;
    if(Read_Key()==CLICK)
    {
      if(k)
      {
        TIM6->CR1=0x01;
        k=0;
      }
      else
      {
        TIM6->CR1=0x00;
        k=1;
      }
    }
  }
}
void TIM6_DAC_IRQHandler(void)
{
  if(TIM6->SR&0x01)
  {
    Motor1_Drive(1);
  }
  TIM6->SR=0;
}
电机驱动程序:
#include <sys_f4.h>

#define Motor1_SA0 GPIOA->BSRRH=0X10
#define Motor1_SB0 GPIOB->BSRRH=0X01
#define Motor1_SC0 GPIOA->BSRRH=0X02
#define Motor1_SD0 GPIOA->BSRRH=0X01
#define Motor1_SA1 GPIOA->BSRRL=0X10
#define Motor1_SB1 GPIOB->BSRRL=0X01
#define Motor1_SC1 GPIOA->BSRRL=0X02
#define Motor1_SD1 GPIOA->BSRRL=0X01

void BJDJIO_init(void)
{
        IOset(GPIOA,0x110155,0x51F,1,3,0,0,1);
        IOset(GPIOB,0x41,0x09,1,3,0,0,1);
}

static void Motor1_Step(u8 step)
{
        switch (step)
        {
                case 0: Motor1_SA1; Motor1_SB0; Motor1_SC0; Motor1_SD0; break;
                case 1: Motor1_SA0; Motor1_SB0; Motor1_SC1; Motor1_SD0; break;
                case 2: Motor1_SA0; Motor1_SB1; Motor1_SC0; Motor1_SD0; break;
                case 3: Motor1_SA0; Motor1_SB0; Motor1_SC0; Motor1_SD1; break;
        }
}

void Motor1_Drive(u32 FX)
{
        static u8 Next=0;
        Motor1_Step(Next);
        if(FX) Next++;
        else Next--;
        if(Next==4) Next=0;
        if(Next==255) Next=3;
}

谢谢阅读~

网友A:
楼主那个最后再试写的二相步进电机的程序很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B:
Nucleo简约明了,没有搭载额外的器件。外部高速晶振没有提供,默认连接了ST-Link的MCO(8MHZ)输出,故不影响用户使用外部时钟,当然也可以自行安装外部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