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小白就教电磁铁失电时,续流二极管和电阻的选型问题

楼主(2015-12-18):
(无正文)

网友A:
没太多接触你说的,大概是一类线圈类的吧,像继电器的辅助线圈那样都会加能量释放(去磁)电路的,你说的是辅助线圈吗?

网友B:
如果对消磁时间没要求的话加个二极管就行了。若要求快速消磁就再串个R,阻值越大越好,只要开关能承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对消磁时间没要求的话加个二极管就行了。若要求快速消磁就再串个R,阻值越大越好,只要开关能承受 ...

兄弟能确切点吗 你要啥参数我都告你,比如二极管具体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