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69I试用】 求助 串口实验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12-18):
使用  STM32F469I_DISCOVERY\stm32cubef4\STM32Cube_FW_F4_V1.10.0\Projects\STM32469I-Discovery\Examples\UART\UART_TwoBoards_ComIT
官方CubeMX库里面的例程,无任何修改。

测试串口的时候,串口收到的数据错误,不是程序里面应该发送的 (截图可以看到,串口收到的跟仿真数据不一致)

见下面截图,仿真数据,即是应该收到的数据,但是可以看到串口工具收的却不是。

串口波特率等设置没问题,跟readme一样的要求。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发送的是aTxbuffer “0x20 0x2a 0x2a 0x20.......”
但是收到的是        “0x00 0x5b  0x5b 0x5b.......”

网友A:
波特率和外部晶振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和外部晶振的原因。。。。

? 你的意思是单片机 发送数据的 波特率不准确 误差大??    开发板晶振有误差?  怎么调整 谢谢

网友B:
你外部晶振软件设置是否跟实际一致?

网友C:
这个和程序设计也有一定的关系吧。

网友D:
确实挺奇怪啊,串口工具收的都不是发送的数据啊

网友E:
楼主晶振设置多少,单片机晶振是一致的吗?

网友F:
串口收到的数据错误了!!!!???

网友G:
实在找不到原因,不妨考虑是不是例程的不对了,有BUG不奇怪,可以输入一点查一下,重点查晶振频率设定什么的。
类似问题,以前在其它类型的板子出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串口收到的数据错误了!!!!???

是的  串口收到数据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外部晶振软件设置是否跟实际一致?

开发板例程 我都没有动的 硬件当然也没有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实在找不到原因,不妨考虑是不是例程的不对了,有BUG不奇怪,可以输入一点查一下,重点查晶振频率设定什么 ...

好的 回头查查

网友:
/**
  ******************************************************************************
  * @file    UART/UART_TwoBoards_ComIT/Src/main.c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1.0.0
  * @date    14-August-2015
  * @brief   This sample code shows how to use UART HAL API to transmit
  *          and receive a data buffer with a communication process based on
  *          IT transfer.
  *          The communication is done using 2 Boards.
  ******************************************************************************
  * @attention
  *
  * <h2><center>&copy; COPYRIGHT(c) 2015 STMicroelectronics</center></h2>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1.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2.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3. Neither the name of STMicroelectronics nor the names of its contributors
  *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HOLD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
  ******************************************************************************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 @addtogroup STM32F4xx_HAL_Examples
  * @{
  */

/** @addtogroup UART_TwoBoards_ComIT
  * @{
  */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TRANSMITTER_BOARD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UART handler declaration */
UART_HandleTypeDef UartHandle;
__IO ITStatus UartReady = RESET;
__IO uint32_t UserButtonStatus = 0;  /* set to 1 after User Button interrupt  */

/* Buffer used for transmission */
uint8_t aTxBuffer[] = " ****UART_TwoBoards_ComIT****  ****UART_TwoBoards_ComIT****  ****UART_TwoBoards_ComIT**** ";

/* Buffer used for reception */
uint8_t aRxBuffer[RXBUFFERSIZE];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static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Error_Handler(void);
static uint16_t Buffercmp(uint8_t* pBuffer1, uint8_t* pBuffer2, uint16_t BufferLength);

/* Private functions ---------------------------------------------------------*/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 STM32F4xx HAL library initialization:
       - Configure the Flash prefetch, instruction and Data caches
       - Systick timer is configured by default as source of time base, but user
         can eventually implement his proper time base source (a general purpose
         timer for example or other time source), keeping in mind that Time base
         duration should be kept 1ms since PPP_TIMEOUT_VALUEs are defined and
         handled in milliseconds basis.
       - Set NVIC Group Priority to 4
       - Low Level Initialization: global MSP (MCU Support Package) initialization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to 180 MHz */
  SystemClock_Config();

  /* Configure LED1, LED2, LED3 and LED4 */
  BSP_LED_Init(LED1);
  BSP_LED_Init(LED2);
  BSP_LED_Init(LED3);
  BSP_LED_Init(LED4);

  /*##-1- Configure the UART peripheral ######################################*/
  /* Put the USART peripheral in the Asynchronous mode (UART Mode) */
  /* UART configured as follows:
      - Word Length = 8 Bits
      - Stop Bit = One Stop bit
      - Parity = None
      - BaudRate = 9600 baud
      - Hardware flow control disabled (RTS and CTS signals) */
  UartHandle.Instance        = USARTx;

  UartHandle.Init.BaudRate   = 9600;
  UartHandle.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UartHandle.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UartHandle.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UartHandle.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UartHandle.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if(HAL_UART_DeInit(&UartHandl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HAL_UART_Init(&UartHandl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def TRANSMITTER_BOARD

  /* Configure User push-button in Interrupt mode */
  BSP_PB_Init(BUTTON_USER, BUTTON_MODE_EXTI);

  /* Wait for User push-button press before starting the Communication.
     In the meantime, LED2 is blinking */
  while(UserButtonStatus == 0)
  {
      /* Toggle LED2*/
      BSP_LED_Toggle(LED2);
      HAL_Delay(100);
  }

  BSP_LED_Off(LED2);

  /* The board sends the message and expects to receive it back */

  /*##-2- Start the transmission process #####################################*/
  /* While the UART in reception process, user can transmit data through
     "aTxBuffer" buffer */
  if(HAL_UART_Transmit_IT(&UartHandle, (uint8_t*)aTxBuffer, TXBUFFERSIZE)!= HAL_OK)
  {
    Error_Handler();
  }

  /*##-3- Wait for the end of the transfer ###################################*/
  while (UartReady != SET)
  {
  }

  /* Reset transmission flag */
  UartReady = RESET;

  /*##-4- Put UART peripheral in reception process ###########################*/
  if(HAL_UART_Receive_IT(&UartHandle, (uint8_t *)aRxBuffer, RXBUFFERSIZ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else

  /* The board receives the message and sends it back */

  /*##-2- Put UART peripheral in reception process ###########################*/
  if(HAL_UART_Receive_IT(&UartHandle, (uint8_t *)aRxBuffer, RXBUFFERSIZ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3- Wait for the end of the transfer ###################################*/
  /* While waiting for message to come from the other board, LED2 is
     blinking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pattern: a double flash every half-second */
  while (UartReady != SET)
  {
      BSP_LED_On(LED2);
      HAL_Delay(100);
      BSP_LED_Off(LED2);
      HAL_Delay(100);
      BSP_LED_On(LED2);
      HAL_Delay(100);
      BSP_LED_Off(LED2);
      HAL_Delay(500);
  }

  /* Reset transmission flag */
  UartReady = RESET;
  BSP_LED_Off(LED2);

  /*##-4- Start the transmission process #####################################*/
  /* While the UART in reception process, user can transmit data through
     "aTxBuffer" buffer */
  if(HAL_UART_Transmit_IT(&UartHandle, (uint8_t*)aTxBuffer, TXBUFFERSIZE)!= HAL_OK)
  {
    Error_Handler();
  }

#endif /* TRANSMITTER_BOARD */

  /*##-5- Wait for the end of the transfer ###################################*/
  while (UartReady != SET)
  {
  }

  /* Reset transmission flag */
  UartReady = RESET;

  /*##-6- Compare the sent and received buffers ##############################*/
  if(Buffercmp((uint8_t*)aTxBuffer,(uint8_t*)aRxBuffer,RXBUFFERSIZE))
  {
    Error_Handler();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The system Clock is configured as follow :
  *            System Clock source            = PLL (HSE)
  *            SYSCLK(Hz)                     = 180000000
  *            HCLK(Hz)                       = 180000000
  *            AHB Prescaler                  = 1
  *            APB1 Prescaler                 = 4
  *            APB2 Prescaler                 = 2
  *            HSE Frequency(Hz)              = 8000000
  *            PLL_M                          = 8
  *            PLL_N                          = 360
  *            PLL_P                          = 2
  *            PLL_Q                          = 7
  *            PLL_R                          = 6
  *            VDD(V)                         = 3.3
  *            Main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  = Scale1 mode
  *            Flash Latency(WS)              = 5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HAL_StatusTypeDef ret = HAL_OK;

  /* Enable Power Control clock */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 The voltage scaling allows optimizing the power consumption when the device is
     clocked below the maximum system frequency, to update the voltage scaling value
     regarding system frequency refer to product datasheet.  */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 Enable HSE Oscillator and activate PLL with HSE as source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if defined(USE_STM32469I_DISCO_REVA)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25;
#el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8;
#endif /* USE_STM32469I_DISCO_REVA */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360;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RCC_PLLP_DIV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7;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 = 6;

  ret =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if(ret != HAL_OK)
  {
    while(1) { ; }
  }

  /* Activate the OverDrive to reach the 180 MHz Frequency */
  ret = HAL_PWREx_EnableOverDrive();
  if(ret != HAL_OK)
  {
    while(1) { ;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and configure the HCLK, PCLK1 and PCLK2 clocks divider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SYSCLK | RCC_CLOCKTYPE_HCLK | RCC_CLOCKTYPE_PCLK1 | 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4;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et =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5);
  if(ret != HAL_OK)
  {
    while(1) { ; }
  }
}

/**
  * @brief  Tx Transfer completed callback
  * @param  UartHandle: UART handle.
  * @NOTE   This example shows a simple way to report end of IT Tx transfer, and
  *         you can add your own implement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HAL_UART_T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UartHandle)
{
  /* Set transmission flag: transfer complete */
  UartReady = SET;

  /* Turn LED1 on: Transfer in transmission process is correct */
  BSP_LED_On(LED1);

}

/**
  * @brief  Rx Transfer completed callback
  * @param  UartHandle: UART handle
  * @note   This example shows a simple way to report end of DMA Rx transfer, and
  *         you can add your own implement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UartHandle)
{
  /* Set transmission flag: transfer complete */
  UartReady = SET;

  /* Turn LED3 on: Transfer in reception process is correct */
  BSP_LED_On(LED3);

}

/**
  * @brief  UART error callbacks
  * @param  UartHandle: UART handle
  * @note   This example shows a simple way to report transfer error, and you can
  *         add your own implement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HAL_UART_Error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UartHandle)
{
  /* Turn LED4 on: Transfer error in reception/transmission process */
  BSP_LED_On(LED4);
}

/**
  * @brief EXTI line detection callbacks
  * @param GPIO_Pin: Specifies the pins connected EXTI line
  * @retval None
  */
void HAL_GPIO_EXTI_Callback(uint16_t GPIO_Pin)
{
  if(GPIO_Pin == USER_BUTTON_PIN)
  {
    UserButtonStatus = 1;
  }
}
/**
  * @brief  Compares two buffers.
  * @param  pBuffer1, pBuffer2: buffers to be compared.
  * @param  BufferLength: buffer's length
  * @retval 0  : pBuffer1 identical to pBuffer2
  *         >0 : pBuffer1 differs from pBuffer2
  */
static uint16_t Buffercmp(uint8_t* pBuffer1, uint8_t* pBuffer2, uint16_t BufferLength)
{
  while (BufferLength--)
  {
    if ((*pBuffer1) != *pBuffer2)
    {
      return BufferLength;
    }
    pBuffer1++;
    pBuffer2++;
  }

  return 0;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Turn LED4 on */
  BSP_LED_On(LED4);
  while(1)
  {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 @}
  */

/**
  * @}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
你要根据那个例程里设定的波特率配置你的串口助手软件。

网友H:
出现乱码估计是波特率配置和串口助手的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