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交流调压来控制电机的转速

楼主:
最近做一个交流调压来控制电机的转速,查阅了相关资料,采用的是移项控制。要用到双向可控硅,资料上说三象限可控硅可以避免误导通,然后我查阅了可控硅的四种触发方式,如下图:
那么按照模式(3)的接法,G级接负极,这个负极是负电压还是零?

然后是MOC3020,如下图:
如果发光二极管被点亮,6脚和4脚之间被导通,那么G极输入不也是交流了吗,岂不是G极达不到只是高或者低的状态了吗? 那还怎么控制可控硅啊?

网友A(2015-12-18):
G极输入为什么成交流了啊???

网友B:
看不懂额(⊙o⊙)…,还是个双向可控硅。。。。

网友C:
可控硅有四中触发方式,但用的多的也就其中一两种。。。

网友D:
不知道什么是三象限?可以说明一下吗?

楼主:
3Q和3-就是第三象限,4Q和3+是第四象限,3Q的好处总的来说就是防止误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