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利用串口发送字符点灯怎么做?

楼主(2015-12-18):
stm32利用串口发送字符点灯怎么做?,十个LED灯,LED1到LED10,管脚是PG13到PG9,PD7到PD4;用的是STM32F103ZE

网友A:
这个应该不难吧,单片机里面接收发来的字符,解析内容,执行相应的点灯操作就好了啊。

网友B:
这个需要解析

网友C:
找个串口接收的例程,收到数据后,解析一下,就OK了

网友D:
需要解析?那岂不是还需要写解析代码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需要解析?那岂不是还需要写解析代码啊???

还好吧,这个也不是很难。

网友F:
串口接收字符串,然后按位点亮LED就可以了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还好吧,这个也不是很难。

好吧。

网友G:
单片机接收串口数据,指定接收到某个数让对应的LED亮

网友H:
在接收到计算机发来的串口数据后,进行读取识别,可以使用结构字符串,然后识别指定的编号LED后,操作IO实现。

网友I:
stm32利用串口发送字符点灯怎么做

发送什么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