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什么合适的近距离无线通信协议?

楼主(2015-12-18):
请问有没有这样的无线通信协议:
1、小范围,距离只有10、20米,当然更大的话也可以;
2、能够一对多,即一个发射机对多个接收机;
3、不需要全双工,甚至单工也可以,带宽也可以很小。

前面考虑过蓝牙,但是蓝牙只能一对一的。

网友A:
ZigBee,广播模式

网友B(2016-01-27):
315,433或者 ZigBee

网友C:
〓◆ 无线通信原理与应用 4册 36.2M ◆〓
〓◆ 大话无线通信 361页 18.0M 高清书签版 ◆〓
〓◆ 无线充电相关专辑 7册 8.2M ◆〓
〓◆ 无线电技术相关专辑 73册 894M ◆〓, 二姨10岁大礼包
〓◆ 无线电爱好者丛书 31 册 371M ◆〓
〓◆ 无线电识图与电路故障分析轻松入门 高清书签版 ◆〓
〓◆ 无线发送接收芯片及数据通信技术选编 2册 38.8M ◆〓
〓◆ 业余无线电手册 ARRL 1167页 160.1M 高清.pdf ◆〓,重传书签
〓◆ 无线传感器及元器件 厄恩 247页 17.2M 清晰书签版 ◆〓
〓◆ 业余无线电手册相关专辑 5册 97.7M ◆〓
〓◆ 无线电遥控模块、组件及应用 181页 书签 tyw藏书版 ◆〓
→→ 实用无线电遥控 307页 4.3M pdf版 ←← ,俺多年的收藏库中
→→ 晒一个无线调相,调功小产品 ←← , 有完整源程序及原
→→ 无线电遥控相关法规 ←← , 勿好瞎做八做滴哦
〓◆ NFC 近场通信相关专辑 28册 20.7M ◆〓
〓◆ 蓝牙4.0BLE开发完全手册 280页31.5M 高清书签版 ◆〓
→→ 《蓝牙技术》台湾版 372页 8.5M pdf版 ←←,热烈庆祝老大
〓◆ 蓝牙技术相关专辑 10 册 31.5M ◆〓
〓◆ 蓝牙与USB技术相关专辑 96.5M ◆〓 , 赠于用得着的朋友
〓◆ 紫蜂技术及其应用 272页 8.2M ◆〓 , 叫ZigBee你就不陌生了
〓◆ ZigBee 2006 相关专辑 6册 27.9M ◆〓
〓◆ WIFI技术相关专辑 26册 81.3M ◆〓

网友D:
目前的无线技术应该都可以吧

网友E:
zigbee

来自android

网友F:
可以参照ModBus自己写,相关资料我的blog中就有。

网友:
自己写协议  不就是串口么。。。有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