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tter时间长的难以忍受!

楼主(2015-12-18):
我从官网下的quartus15.0 web edition版。配合有晶的板子cyclone V 5CSEMA5F31C6N。
程序在编译的时候,fitter这一步时间特别长,最长的一次我写了个三十几行代码,居然用了一小时十五分钟!
有没有什么办法或者把quartus设置更改下,能让fitter的时间短一些。
目前写的都是小程序,对面积没什么要求,速度也不需要考虑。只要fitter速度快就可以了。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是不是反馈太多或者时序要求高、无足够布线资源

网友A:
信息太少,没法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反馈太多或者时序要求高、无足够布线资源

不会,写的都是很小的代码,一个计数器或者分频器之类的,不过二三十行的东西。
cyclone V装这点东西应该是足够了。
时序要求的话,在哪里更改设置啊??

网友B:
这个一般都是软件的问题,可以用较低的版本

网友C:
网上说Quartus15.0的速度提高了,我自己也试过,但感觉并不快,而且我的电脑用起来还有点卡,还是继续用以前用的13.0版本了,向上支持cyc5,向下可以到常用的cyc2,还挺不错的,不知道15.1是否真的像描述的一样快。也可以贴出来,让我们试下速度